[嵌入式linux]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21-01-11):
请教一一低级问题,假设一个命令mov a,b. 这个命令翻译成机器命令,对于不同的cpu,比如51.stm32,等. 这个机器命令是下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网友B:
肯定不一样,否则hex程序都通用了。

楼主:
那WINDOWS怎么可以在INTEL和AMD上运行。是不是AMD和INTEL的指令是一样的,至少大体一样的。

网友C:
这个叫指令集,不同的指令集最后编译到二进制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WINDOWS怎么可以在INTEL和AMD上运行。是不是AMD和INTEL的指令是一样的,至少大体一样的。
...

他们的指令集是兼容的,就是一样的

网友D:
其实是就是指令层面近似相同,下层(二进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