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带有RTC,没有专用的RTC供电引脚怎样解决供电问题?

楼主(2021-01-11):
华大带有RTC,没有专用的RTC供电引脚怎样解决供电问题?采用外部超级电容?还是为了可靠单独外挂了一片RTC芯片用纽扣电池供电?

@sjnh :看样子只能外挂一个了
看你应用,用超级电容最多也就是掉电时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至于低到多少就看你的电路了,你想可以掉电几个小时、几天以上,直接外挂,超级电容想都别想

网友A:
不干活的时候 睡觉。

网友B:
还是外挂一个rtc来的稳定

网友C(2021-03-01):
华大超低功耗的MCU在低功耗工作时甚至比有的厂家使用VBAT工作时的功耗还低,可以外部搭建一个电路,当VCC掉电时直接硬件切换到Battery供电通路。

网友C:
华大超低功耗系列MCU的功耗很低,甚至低于有些芯片使用VBAT工作时的功耗,所以可以搭建简单外部电路,当电路检测到VCC外部供电掉落时,电池供电直接切换。

网友D:
没有外置引脚的话那就是使用芯片供电了

网友E(2021-07-20):
什么型号,有RTC,就会有VBA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型号,有RTC,就会有VBAT

4A0有VBAT,其他都没有

@lavion :要是都像你这样用键盘打打字就能开发芯片就好了……
@martinhu :这和规划没有关系. 这种跛脚设计,说明项目经理彻底外行,没经验. 没人说要低功耗. 而是设备关机的时候,主电源断开了!! MCU停机了. RTC有外部供电,时钟还在走!! 另外,怎么用是用户的事,关键在于,你都有了RTC,加个脚的难度难度,相当于 举手之劳,算不得一件事的事. 结果呢? 这纯不是技术不够的问题,不是项目经理就是总工, 严重失职
@lavion :当时规划的时候,不是主打低功耗市场的
F460 到处可见的其他奇葩设计.

网友G:
怪不得,这个多人研究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