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装置实用中的故障排除

楼主(2021-01-11):
  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装置,适用于各种需要交流耐压的场合,既能满足高电压、大容量的产品耐压需求,也能满足小容量、高电压的耐压需求。是当前电力检测高压试验的一种新方法和潮流,在国内外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
  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装置常见故障排除:
  1、通用注意事项:
  (1)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装置应由高压试验专业人员使用,使用前应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经反复操作训练。
  (2)操作人员应不少于2人。使用时应严格遵守本单位有关高压试验的安全作业规程。
  (3)为了保证试验的安全正确,除必须熟悉本产品说明书外,还必须严格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程进行试验操作。
  (4)各联接线不能接错,否则可导致试验装置损坏
  (5)本装置使用时,输出的是高电压或超高电压,必须可靠接地,注意操作安全。
  2、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
  (1)风扇不能启动:
  ①急停、故障保护、失谐保护后,没有按“故障复位”;
  ②内部温度过高,功率元件热保护;
  排除方法:关断仪器电源,将仪器静置30分钟左右,重新开启电源,按仪器面板上的“复位”键,再启动仪器。
  如果依然不能启动风扇,请和厂家,不可拆卸仪器!
  3、自动调谐不能完成,找不到谐振点:
  现象:调谐曲线完全是一条直线,调谐完成后仪器提示没有谐振点
  原因:回路接地不好,试验回路接线错误,装置某一仪器开路
  排除方法:
  (1)检查接地装置可靠,接地连接线是否有断开点;
  (2)检查励磁变压器的高低压线圈的通断;
  (3)检查每一只电抗器的通断;
  (4)检查分压器的信号线的通断;
  (5)检查分压器的高低压电容臂的通断;
  (6)装置自身升压时没有谐振点,还需要检查补偿电容器的通断;
  如果所有部件正常,依然没有谐振点,请和厂家,不可拆卸仪器!
  4、不能升压到试验电压
  现象:
  (1)调谐曲线是一条曲线,有较低的尖峰;
  (2)试验时一次电压较高,高压却较低,甚至在没有升到试验电压时,一
  (3)次电压已经到达额定电压,回路自动降压;
  原因:
  (1)电抗器与试品电容量不匹配,没有准确找到谐振点;
  (2)试品损耗较高,系统Q值太低;
  (3)励磁变压器高压输出电压较低;
  (4)高压连接线过长或没有采用高压放晕线
  排除方法:
  (1)将补偿电容器并接入试验回路,加大回路电容量;
  (2)尽可能将多只电抗器串联,提高回路电感量;
  (3)提高励磁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4)干燥处理被试品,提高被试品的绝缘强度,减少回路的有功损耗;
  (5)一般在设备较高电压输出时,采用高压放晕线,或将普通高压输出线改为较短的连线,一般不超过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