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智能手机是怎么降低功耗的

楼主(2021-01-11):
(无正文)

网友A:

降低cpu部分的供电电压和频率
在数字集成电路设计中,cmos电路的静态功耗很低,与其动态功耗相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故暂不考虑。
其动态功耗计算公式为:pd="ctv2f"    (1)
式中:pd为cmos芯片的动态功耗;ct为cmos芯片的负载电容;v为cmos芯片的工作电压;f为cmos芯片的工作频率
由式(1)可知,cmos电路中的功率消耗与电路的开关频率呈线性关系,与供电电压呈二次平方关系。
对于cpu来说,vcore电压越高,时钟频率越快,则功率消耗越大,所以,在能够正常满足系统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低电压工作的cpu。
对于已经选定的cpu来说,降低供电电压和工作频率,能够在总体功耗上取得较好的效果。
对于主cpu来说,内核供电电压为1.3 v,已经很小,而且其全速运行时的主频可以完全根据需要进行设置,其内部所需的其他各种频率都是通过主频分频产生。
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引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下拉电阻来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需要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来增强抗干扰能力。
但是在选择上拉电阻时,必须要考虑以下几点:
a)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倒灌电流能力上考虑,上拉电阻应足够大,以减小电流;
b)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上拉电阻应足够小,以增大电流;
c)在高速电路中,过大的上拉电阻会使信号边沿变得平缓,信号完整性会变差
因此,在考虑能够正常驱动后级的情况下(即考虑芯片的vih或vil),尽可能选取更大的阻值,以节省系统的功耗,对于下拉电阻,情况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