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为什么智能手机的电池这么不耐用?

楼主(2021-01-11):
(无正文)

网友A:

现代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是更轻更薄。手机制造商们更倾向于将电池做的更薄以减小手机的体积,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怎样提高电池的续航能力上。比如说:iPhone 5 就比 iPhone 4S 更薄更轻并声称待机时间更长,但是如果苹果公司当初选择将 iPhone5 保持和 iPhone4s 一样的厚度,电池的续航能力将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就和其他手机生产商一样,苹果公司最终还是选择生产更轻薄的产品。同时,体积大的电池价格也相对较高,所以为了节省成本,通常公司的做法是缩小电池的体积。
用户曾经选择使用备用电池。但是,随着越老越多的手机制造商不再提供可更换电池的手机,大多数手机用户再也不能购买大容量的电池或是购买一块备用电池了。
并不是所有的手机都是配备小型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