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21-01-11):
各位大佬们,看别人的封装时发现紫色的这一个东西,这是干嘛的。

应该是3D区域 就是模型区域

网友A:
器件实体尺寸 高度

好的

网友B:
你可以切换成单层,应该是机械层的某一层吧

网友C:
紫色部分是3D模型,你按数字3就可以看到3D图

谢谢了

楼主:
好的,谢谢,那也就是说删了也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