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15 Audio Demo(48K采样率,24bit位宽)

楼主(2021-01-11):
demo, IO, USB, ni, se
免驱声卡

附件是使用415 Audio Demo,修改的加上48K采样率,24bit位宽的Demo
请放到对应Project\AT_START_F415\Examples\OTG_Device 路径下解压;

另外注意在usb_audio_core.h 中,下面的宏要改为288
#define AUDIO_MAX_PACKET                               288

如果之前是使用16bit位宽,改成24bit位宽之后,需要在PC的设备管理器里面卸载一下Audio设备,然后在插上设备。
防止PC按照之前16bit位宽进行音频收发。

main函数运行逻辑如下:
int main(void)
{
  AT32_Board_Init();
  Audio_Init(AT32_DEFAULT_AUDIO_FREQ, AT32_DEFAULT_AUDIO_BITW);
  Set_USBOTGClock();
  USB_Device_Init(&USB_OTG_dev,
            USB_OTG_FS_CORE_ID,
            &USER_desc,
            &AUDIO_cb,
            &USER_cb);
  while ( 1 )
  {
    WM8988_Poll();
    Delay_ms(200);
  }
}

网友A:
请问配套的音频开发板在哪买?

网友B:
不错支持下,在音频场合,支持的芯片确实不多

网友C:
音频的板子现在不多,老外的板子多一些。

网友D:
现在有关于音频方案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被几个芯片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