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421 IO模拟can通信

楼主(2021-01-11):
421 IO模拟can通信

1、  测试代码:包含外部晶振16M及8M版本。
2、  连线:PA5--CAN_TX;PA4—CAN_RX。(外接3.3V电平CAN收发器)。
3、  Demo功能:
--波特率125K(目前发送可支持500K,接收仅支持125K)。
--应答错误标志:ACK_error
--同一时间只能收/只能发:用户通过判断RXing_flag(正在接收标志)和TXing_flag(正在发送标志)来确保不在同一时间收发。
--目前只支持标准帧
4、  Demo测试说明:
①    can_init(); --初始化CAN
②    can_baud --通过设置can_baud 来设置CAN波特率。
③    接收:
l  使用can_sync(); --等待CAN同步(14bit的时间),然后等待接收数据。
l  收到数据后,frame_done被置1;收到的标识符,数据长度,数据分别存在RX_arbid,RX_LEN,RX_DATA中。
l  用户将frame_done清0,并使用can_crc函数进行CRC校验,若校验通过则可以使用收到的数据。
l  注:发送时(TXing_flag==1)不可以接收,即不可以调用can_sync();
④    发送:
l  用户使用CAN_TX();来发送一帧数据;
l  标识符,数据长度,数据分别通过TX_arbid,TX_LEN,TX_DATA写入。
l  注:接收时(RXing_flag==1)不能发送数据。
5、  demo实测:每接收到一帧数据,就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接收到一帧数据:
发送一帧数据:

网友A:
这种模拟的有没有仲裁机制啊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用硬件方便一点,用CAN的场合不差这么一点成本,要的就是稳定性。

网友C:
感觉这样做不是很稳定,为什么不直接使用CAN芯片。

网友D:
因为421便宜

网友E:
一直不太会CAN的调试方式。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网友F:
意思是他和stm32的CAN系列那个不兼容吗?所以需要IO模拟?

网友G(2022-06-13):
弱弱问一句大佬,这个注释乱码怎么解决,我试遍了所有中文编码都不行

网友H:
仲裁还是靠收发器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种模拟的有没有仲裁机制啊

模拟的CAN没有加仲裁机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仲裁还是靠收发器实现?

模拟的CAN没有加仲裁机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一直不太会CAN的调试方式。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7210-1-1.html这个帖子的附件有介绍,可以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他和stm32的CAN系列那个不兼容吗?所以需要IO模拟?

雅特力只有421这个型号没有CAN,其他型号都有的哈,需要用CAN可以选用其他型号例如AT32F403A之类。IO模拟CAN实在太占用软件资源,稳定性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