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BT6之怪现象

楼主(2021-01-11):
芯片为103cbt6,程序之前大小98940,屏幕12864显示正常;
在此程序基础上,增加一条语句后,程序大小变为98944,屏幕12864无任何显示,此时,重新把增加的一行程序删除再编译和原来大小一样,下载后仍无显示,只有用原来的程序(没改的)下载才能显示字符。
换板效果相同,用其它功能的程序下载(只有十几K大小),显示正常。。。

网友A:
随便任何地方加语句都是一样的结果吗?

网友B:
你确信你的语句没有问题

网友C:
程序模式:IAP+APP

地址分配:IAP:8000000H-8003FFFH,APP:8004000H-801FFFFH

FLASH DOWNLOAD地址设置:IAP:8000000H-801FFFFH APP:8004000H-801FFFFH

芯片容量128K,程序只有90多K,没用到BOOTLOAD
感觉楼主就应该检查编译器的地址分配。

网友D:
程序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任何地方加语句都是一样的结果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信你的语句没有问题

没问题

例如: 加一句: temp=temp;

网友:
程序谁改过了吧?编译器设置改动了?

多谢指导,原来是控制管脚初始化改了
程序原本可以显示,但只有增加一行,就不显示了,编译器设置没改

网友A:
我感觉根据3楼的提示检查编译器的设置,放在哪里都报错的话应该是某个地址超了。

芯片容量128K,只用了90多K没超

楼主:
这是设置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的 问题

网友F:
尝试1:仿真看看

尝试2:先随便删一行代码,然后看看结果。

尝试3:Cleantarget,全部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的 问题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尝试1:仿真看看

尝试2:先随便删一行代码,然后看看结果。

仿真运行正常
删除随意代码,再编译,再下载,仍不显示

楼主:
编译结果

网友E:
之前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采用了 pwm 控制一个电机,有时候 +一些其他功能后 电机的pwm 就 用不了,最后 我发现是 因为我的 pwm 引脚 和串口的 的一些控制引脚  PA8 的 USART1_CK/TIM1_CH1 我使用了串口 和 pwm 结果 两者好像 不太 对付, 初始化 串口先 ,就 何用可能出现 问题, 然后在 其他地方 家一下无用的代码 就解决,下次再+别的功能时候 可能pwm 又不行,又要将之前+的无用代码 去掉 就解决  后面 我改为先初始化 pwm 再初始化 串口 好像就没有复发了,  后面看 H4 H7 的芯片 会指定 复用成什么功能的,或许是 st 也发现这个错误吧

网友G:
如果能串口调试,你可以用串口跟踪一下,执行的流程,看能不能找到到哪里出错的,是直接进硬件错误,还是在哪里卡住了

如果串口工作不起来,那就要看看其他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能串口调试,你可以用串口跟踪一下,执行的流程,看能不能找到到哪里出错的,是直接进硬件错误,还是在 ...

除了屏幕不显示,其它都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除了屏幕不显示,其它都正常

看起来和设置有关系?比如优化 ,屏幕接口初始化,?

@wsmysyn :是的
@cainiao518 :解决就好,有的时候确实可能没注意,,
多谢提醒

楼主:
已解决,某一次LCD显示屏控制管脚初始化改了导致无显示
多谢楼上诸位,非常感谢!

网友H:
增加了什么语句啊

网友I:
在哪里改变的呢

网友J:
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

网友K: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发现问题的

网友L:
嗯  那就是误操作了呗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加了什么语句啊

GPIO端口定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发现问题的

不断检查后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