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板子莫名复位

楼主(2021-01-11):
评估板,芯片型号位stm32f413z**,将官方的示例程序(串口程序)烧录进去之后,程序每经过十几分钟(5-15分钟)会莫名复位一次

楼主:
程序没有使用看门狗。

楼主:
我是这样排查的
1 外部复位引脚测波形,程序复位时,外部引脚波形并无异常
2 关闭所有中断,关闭之后,程序依然复位。

网友A:
最简单的程序也会莫名复位吗?

网友B:
比如程序中只翻转一个io ,你是如何测试系统产生了复位的。

楼主:
串口会打印输出计数。。。然后计数到500左右,会重新从0开始。真是诡异啊

网友C:
换个电脑

楼主:
电压表测过供电,目测是稳定的

楼主:
示波器也接的外部rst引脚,复位的时候,rst引脚并无异常

网友D:
测试一个官方最简单的IO程序吧,可能是你软件代码冲突

网友E:
检查一下程序吧

网友F:
监测一下电源电压有没有波动

网友G:
复位的时间固定吗

网友H:
感觉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