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emmc启动问题

楼主(2021-01-11):
使用nuc980 eth2uart的评估版。采用官方的1.03的开发环境和虚拟机。
根据官方的message storage support list,选择了THGBMHG6C1LBAIL 。(eMMC 5.1).
焊接在emmc转tf卡 作为boot.无法启动。

MMC调试通常显示error -100 或 error -22.(抱歉没有截图)
打开linux kernel的Debug功能。CMD55指令没有响应。
另,在官方的Linux 4.4.207 中  drivers/mmc/core/mmc.c中
static int mmc_decode_cid(struct mmc_card *card)只支持MMC v4 ?.不知如何使用此款芯片?

楼主:
今天查看源码
drivers/mmc/core/mmc.c中

  129  * Given a 128-bit response, decode to our card CSD structure.
130  */
131 static int mmc_decode_csd(struct mmc_card *card)
132 {
133         struct mmc_csd *csd = &card->csd;
134         unsigned int e, m, a, b;
135         u32 *resp = card->raw_csd;
137         /*
138          * We only understand CSD structure v1.1 and v1.2.
139          * v1.2 has extra information in bits 15, 11 and 10.
140          * We also support eMMC v4.4 & v4.41.
141          */
142         csd->structure = UNSTUFF_BITS(resp, 126, 2);
143         if (csd->structure == 0) {
144                 pr_err("%s: unrecognised CSD structure version %d\n",
145                         mmc_hostname(card->host), csd->structure);
146                 return -EINVAL;
147         }

如何破?

网友A:
这个系列的真不会,只玩单片机那种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手动焊接emmc接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B:
这个系列的真没有玩过的,我还真得和你好好学习一下的。

网友C:
有没有这种错误代表什么意思的手册呢

网友D:
升级一下软件版本呢

网友E:
知道是因为哪里报错的吗

网友F:
难道是启动程序和tf卡的地址冲突了吗

网友G:
每次都显示这个错误吗

楼主(2021-02-10):
可以了,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