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R8T6发现严重BUG

楼主(2021-01-11):
当程序超过32K时,一条指令时间超长,用8M内部振荡器,一条指令长达20us;花了2周时间查问题,已经确定是mcu问题,还有谁遇到过?

网友:
flash部分,这个不是bug,也不严重,这个叫“特性”,你仔细看看官方手册里面写了

网友A:
这不是bug,这是特性,用户手册上写得明明白白。GD32F130只有前面32k闪存是0等待的。64kB器件的后32kB访问有很长的延时,至于多长的延时,手册没有说。
简单来说,你把GD32F130C8T6当做一个32kB的器件来用就行了。
手册上还没有明确的一点是:对于FLASH不大于32kB的型号,比如32kB,16kB的型号,是否全部FLASH都是0等待?
猜测应该是全部0等待,否则对于16kB的型号,只有前面8kB是0等待那就没法用了。希望GD的FAE看到能给澄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bug,这是特性,用户手册上写得明明白白。GD32F130只有前面32k闪存是0等待的。64kB器件的后32kB访问 ...

谢谢,看到了,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没仔细看这句话;GD32F130 整个系列前32K是0等待,小于32k的mcu全0等待。

网友B:
看看这个标题。

楼主:
  高达64KB字节的片上闪存可用于存储指令或数据;
  在闪存的前32K字节空间内,CPU执行指令零等待;
  从闪存的32K ~ 64K地址空间内取数据有比较长的延迟;

从User_Manual 看有这三句话, 比较长的延迟,是什么话啊,找不到任何参数, 从目前分析, 后32k就是加了一个串行的data flash,可以当作code flash用,具体有多少延迟,“它妈”也不知道; 而且是说取数据,没有说取指令; 也许二货说的取数据包括取指令

网友C:
AT32没有这个问题,建议试试

网友D:
芯片内部就是用的串行flash,前32k上电后加载到ram里面运行,所以说芯片里面有一个大于32k的ram,雅特力也采用类似架构,所以ram大小可以自己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内部就是用的串行flash,前32k上电后加载到ram里面运行,所以说芯片里面有一个大于32k的ram,雅特力也 ...

可能性不大,如果加载到ram运行的话,系统总线频率不可能从72MHz修正到48MHz

网友E:
这个和FLASH特性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bug,这是特性,用户手册上写得明明白白。GD32F130只有前面32k闪存是0等待的。64kB器件的后32kB访问 ...

可以通过查看数据手册,有说明 code区和data区分别是多少,不同的IC 的code 区域大小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过查看数据手册,有说明 code区和data区分别是多少,不同的IC 的code 区域大小是不一样的 ...

gd的片子慢的flash区也是code区,都能跑程序,只是速度太慢被很多人当成data用了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C:
AT32没有这个问题,建议试试

AT32也有零等待和非零等待,都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能性不大,如果加载到ram运行的话,系统总线频率不可能从72MHz修正到48MHz  ...

别可能性不大……很遗憾,gd就是在你所说的可能性较小的那个区间,gd众所周知就是这样的硬件架构。
零等待的片子都是通过ram跑程序实现的。国产mcu里就at和gd是这样的。
刚开始用gd的时候我也踩这个坑了,习惯就好。1x0系列全是前32k零等待,后32k非常慢,所以你就当32k用就好了。

众所周知,还是道听途说,还是有专门文档说明? 不要听推广人员瞎说,市场推广人员,为了推广产品可以胡诌乱扯,技术文档可以要负法律责任,做技术的人,要讲事实,哪里有文档讲了这个众所周知的硬件架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AT32也有零等待和非零等待,都一样的……

AT32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非零等待96Mhz

网友G:
引用 网友C:
AT32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非零等待96Mhz

嗯,是的,at32的NZW速度确实也可以,比gd快多了……

网友C:
大多数芯片的flash如果以较低速度运行,是不用插入等待周期的.
不知道楼主这个8M时钟为何还这么长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芯片的flash如果以较低速度运行,是不用插入等待周期的.
不知道楼主这个8M时钟为何还这么长时间. ...

一般130都是8m的hse倍频到72m运行,而不管频率多少,gd1x0在32k之后的flash,速度慢的就是没法用。

网友H:
对标的STM32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I:
这个片子的FLASH特性就这样

网友J:
这个和片上flash特性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gd的片子慢的flash区也是code区,都能跑程序,只是速度太慢被很多人当成data用了而已。 ...

太对了~ 就是个名字问题

网友G:
关于gd架构的零等待和非零等待的问题,不是听推广人员说的,而是只要稍微理解点RAM和FLASH的功能和特性的人都能理解的问题。GD文档写的烂,在文档里是找不到的。都是好心帮你解答问题,你却这么抬杠。你没用过这个架构的MCU就认定这个事是“可能性不大”,我说的这个架构明明可以解释前半部分速度快后半部分速度慢的问题,你还在质疑我是不是道听途说,那你找个别的架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前半部分速度快后半部分速度慢?还有这些都是我跟原厂的FAQ求证的,爱信不信,不信拉倒,反正以后被打脸和脸疼的不是我。

网友K:
哈哈,这个不是bug哈。

网友L(2021-08-19):
引用 网友G:
关于gd架构的零等待和非零等待的问题,不是听推广人员说的,而是只要稍微理解点RAM和FLASH的功能和特性的人 ...

新做个项目,选的正好是这个1X0系列的芯片,而且代码达到50多K,照这个说法,那是没的玩了,这什么玩意,一个大公司做的芯片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人做产品的观念都是被这些大公司带坏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  高达64KB字节的片上闪存可用于存储指令或数据;
  在闪存的前32K字节空间内,CPU执行指令零等待;
 ...

在官网有啊,,,专门有一个文档讲述这个,,所有的参数都列出来了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AT32没有这个问题,建议试试

AT32f403有这个问题,,而且时间比gd的延时还大,,跟雅特力工程师确认过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新做个项目,选的正好是这个1X0系列的芯片,而且代码达到50多K,照这个说法,那是没的玩了,这什么玩意, ...

官方文档里写的清清楚楚的,只能说你们项目组前期调研就没仔细看,这是选型人员的失职

网友A:
多说一句,其实STC也是类似的架构,只不过他们的叫法不同,STC叫法是FLASH程序存储器和EEPROM,前面执行代码的叫做FLASH程序存储器,后面不能执行代码只能放数据的叫做EEPROM,其实都是FLASH,都要先擦除再编程,不同的型号,两部分容量加起来是个常量。区别是FLASH程序存储器小的SRAM缓存更小,价格更便宜。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官方文档里写的清清楚楚的,只能说你们项目组前期调研就没仔细看,这是选型人员的失职 ...

你这说的你好像多厉害,我们小公司来着,没有专职选型人员,其次芯片选型总是参照数据手册来选,不会参照用户手册来选,你应该也不会的,而且前期选型首先考虑是说能否代替ST的芯片,然后看具体芯片手册,也没发现有问题,看截图,没有具体说内部64K FLASH分2部分,另一部分访问速度慢.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因此,贵公司就可以埋坑等着别人来踩?

网友L:
这种结构的MCU,解决办法采用分散加载,将无关要紧的程序段指定放在访问速度慢的FLASH中,而对时间敏感的程序段则放在访问速度快的FLASH中。关于分散加载部分,可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s://blog.csdn.net/qq_15548761/article/details/119919929》

网友O:
以为是多大的事~~~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