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11F3flash容量只有8K?

楼主(2021-01-11):
为何STM32L011F3的flash容量只有8K?

楼主:
HAL库编译后,容量通常比较大,很容易达到8k, LL又需要深入学习

网友A:
为何st公司要在这么小的容量下提供HAL

网友B:
spl库应该更加适合小容量的开发呀

网友C:
是的,而且效率更加高

网友D:
LL太底层了。需要增加学习时间了。

网友E:
这个系列没用过,用STM32提供的std库开发不可以吗,HAL库就是把std库给封装了,占用空间稍微大点

楼主:
L0系列没有STD库,只有HAL LL snippets 库。。用过F1的砖L0还真是不习惯。

网友F:
HAL不是很适合mcu开发啊~~SPL的是最好的,个人感觉~~

网友G:
寄存器开发吧

网友H:
学习STM32的话,最好用的是103,内核外设都比较有代表性

楼主:
弄好了,寄存器的。。

网友I:
LL库也可以的,但是功能多起来就不行了

网友J:
看来这种芯片只能做比较单一的功能,不能做大的主芯片。

网友K:
确实容量比较小

网友L:
为什么说这个系列的太底层了呢

网友M:
这是多少个引脚的芯片啊

网友N:
感觉hal还好啦

网友O:
必然有其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