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 FT引脚连接5V的使用

楼主(2021-01-11):
假如 用ST芯片的 FT引脚功能  设置成开漏输出模式 然后外接上拉电阻到5V 输出驱动5V的 门电路  有没有 问题  输入的话 一样 利用FT引脚功能设置为浮空输入 连接5V  上拉做为输入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B:
手册上说是兼容的

网友C:
ft引脚兼容5v  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可以接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加一个保护电阻

网友E:
但是IO口处的电平是不可能到5V的,因为内部有保护二极管,所以最高也就是3.6V吧

网友F:
请问ft引脚功能是什么啊

网友G:
感觉不会损坏芯片的

网友H:
可以接入5V的电平2

网友I:
ft引脚是兼容5V的

网友J:
个人觉的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