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看门狗问题

楼主(2021-01-11):
给定的看门狗上下限值,采样值在上下限安全范围内,但看门狗却进了中断,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看门狗怎么采样?

网友C:
需要看详细的代码

网友D:
可可以单步运行  看看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E:
楼主确认是 因为看门狗引起的复位吗

网友F:
只能从代码上看了  这么说可不知道原因

网友G:
没明白 看门狗如何进行采样啊

网友H:
是复位了还是进入中断了啊

网友I:
贴个代码上来瞅瞅呗

网友J:
楼主可能是笔误了

网友K: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