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71上有CAN-FD接口吗?

楼主(2021-01-11):
STM32G071上有CAN-FD接口吗?

楼主:
我在其开发板上没找到呀??

楼主:
我准备用它做USB转CAN-FD,不知可否???

网友A:
g431  H7才有

网友B:
好像有吧,看下DATASHEET看看

网友C:
请问 can-fd是什么呀

网友D:
也可以在cube上查看

网友E:
看数据手册呀

网友F:
CAN-FD接口可参见这个连接的介绍 http://www.hkaco.com/CAN/peak/CAN-interfaces/PCAN-USB-Pro-FD.html

网友G:
这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H:
这个接口介绍的连接里边写的很是详细

网友I:
有的有 有的没有

网友J:
应该是有这个接口的

网友K:
每个开发板都有详细的介绍的 看它的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