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市面上的GD32E103是否带CANFD功能?

楼主(2021-01-12):
新的手册把GD32E103掉了CANFD功能,改名为GD32C103,新的GD32E103不再带CANFD功能。
那么问题来了,市面上已经有大量带CANFD功能的GD32E103铺货,新的不带CANFD的铺货出来,客户如何区分买到的GD32E103是否带CANFD功能呢?
ps.更改一个已经批量上市产品的型号真的让人挺无语的。

网友A:
只能买c103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C:
看date code吧

网友D:
看芯片数据手册啊

网友E:
数据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的,还是好好看看手册吧。

楼主:
这种修改大量上市产品名称的行为是非常愚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能涉及到CAN FD的IP授权吧,不然应该不会是如此的做法

涉及授权,常规做法应该是,GD32E103不改,继续卖,涨价也行。
再推出一个不带CANFD的新型号,GD32C103/D103都行,那么多字母可以用呢。
现在做法是最差的做法。

对啊 原来的设计 又得改了, 只能用F307系列了

网友G:
CAN FD主要是64个字节的总线payload能力应用为主吗?

网友H:
GD这波操作,我第一感觉是芯片的bug捂不住了,重开了一个片子。

网友I:
这个得看数据手册吧,光看芯片你就知道?

网友J:
引用 网友H:
GD这波操作,我第一感觉是芯片的bug捂不住了,重开了一个片子。

希望不被老弟言中,GD应该站出来进行一次说明,消除大家的疑虑!

网友K:
gd的canfd就是因为bug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gd的canfd就是因为bug的原因

到底是因为bug还是因为IP供应商修改了授权协议?
GD32E103的CAN外设我在产品中用了,并没有发现什么bug,当然,我没有用CANFD,只是用了传统的CAN

网友L:
这个看外表怎么区分?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M:
C103现在量产了吗?能买到吗?

网友A:
C103目前还买不到,淘宝搜不到

网友N(2021-03-23):
引用 楼主:
到底是因为bug还是因为IP供应商修改了授权协议?
GD32E103的CAN外设我在产品中用了,并没有发现什么bug, ...

我开始用GD的芯片,CAN总线功能一直没试成,能麻烦请教一下CAN总线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O(2021-04-27):
看标签或者芯片丝印出厂日期吧

网友P(2021-11-05):
最近在编写CAN驱动程序的,才发现这个问题,很尴尬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M:
C103现在量产了吗?能买到吗?

多大引脚的?

网友R:
GD32E103是什么内核的,还有这颗芯片??

网友S:
F103没有吧

网友T:
GD32E103  早期的带有CANFD x2  控制器,桌面测试通过,手持设备通过,但是用在车载长期使用,无法通过,总线会有故障。
GD32C103 没有买,当然也没有测试。车载已经放弃GD32F  以及GD32E  ,GD的不适合CAN以及CANFD车载网络使用 。

以上言论仅供参考。如果CAN 以及CAN FD 使用环境要求不高。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I:
现在带CANFD的MCU还很少哈。

网友T:
microchip 外挂 CAN FD 控制器MCP2517FD   + CANFD  收发器 MCP2562FD

网友U: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使用老的GD32E103开发CANFD,使用量达千只以上,没有发现BUG。在可靠性测试中,CANFD 配置为1M+6M,使用每20毫秒发送对传5帧的速率,工作200小时,
无故障。
真不知道为神马GD公司,将E改为C的真实原因???
还是希望GD能站出来,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
(又或许,我们没有用到产生BUG的用例,如有大侠知道,请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T:
GD32E103  早期的带有CANFD x2  控制器,桌面测试通过,手持设备通过,但是用在车载长期使用,无法通过,总 ...

GD32目前还没有车规级别芯片

网友V(2022-03-09):
通过生产日期来区分

网友W:
从丝印检查生产日期,2020年底之前的没问题

网友X(2022-07-20):
这日期不准, 现在用的2147和2151都还是有canfd, 越来越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