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看看这个MDK编译错误怎么修改?

楼主(2021-01-12):
如题,制作了一个表格,96*96点阵的字符库,出现以下错误:
a value of type "char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char"
怎么办?这个错误出现在“升”,等第二以及以后的汉字上,我拷贝没问题的例程实验,发现问题出在"降","升",之间的字符数量上,超过128个数据就不行了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dex[2];
       char Msk[1024];
}typFNT_GB96;

const typFNT_GB96 tfont96[]=
{
"降",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24个数据  1024个数据  不超128个数据没事
"升",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24个数据 1024个数据  不超128个数据没事

网友A:
"降",大小是3个字节

网友B:
检查下编辑器编码是不是GB2312

网友C:
KEIL2测试没有问题,检查下其它地方。

网友D:
你确定“降”和“升”之间有1024个字节吗,如果不是1024个字节,就会报错,仔细检查一下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降”和“升”之间有1024个字节吗,如果不是1024个字节,就会报错,仔细检查一下数量 ...

还真是这么个事,我想当然认为了,不是1024,是1152个数据

网友E:
我感觉楼主不是出在定义的报错,是出现在使用的报错上吧。
还有就是这个定义char Msk[1024],不应该是1024吧。它表示的是一个汉字的点数占用的字节大小。

网友A:
unsigned char Index[2];   -->char Inde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