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MCP3564 ADC评估板试用二:Energy Management Utility

楼主(2021-01-18):
#申请原创#

首先从官网下载Energy Management Utility并安装

安装过程中,会询问是否安装串口驱动,猜测这个可能就是MCP2200的驱动

安装完Energy Management Utility并打开,对于MCP3564来说要求版本号高于V1.4,但是实际,只有V1.4.4才支持这次的MCP3564 ADC评估板,

所以最后安装的是V1.4.4.0

未连接开发板前的软件状态

本来想把J15的USB座子焊接上,发现自带的demo,这两个接口不应该同时连接,所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没焊接的原因吧。同时J2选择USB 5V供电

板子连接上电脑后,屏幕显示"MCP3564 4Ch Demo"
软件也扫描到了板卡

所以之前安装的应该就是MCP2200的驱动了,双击板卡,连接成功。试了台win 10的电脑,打开软件就会直接连接板卡,不用手动操作,看来系统不一样,操作也有点不一样。

一次显示两个通道,右上角切换通道

数据刷新可以直接设置,也可以暂停后通过设置MCP3564寄存器来设置,像工作时钟、缓冲深度、采样速度等,居然可以通过这种直观的图形化方式直接配置MCP3564的寄存器,这个软件确实很方便。

开始,采集波形,每帧数据设置的是2048个数据,可以通过鼠标来放大缩小,放大操作是通用方式,选取放大,缩小就很麻烦了,要不停按缩小键

用信号发生器、直流稳压源分别接入几组不同待测信号,观察Energy Management Utility的显示波形

在通道0上可以直观的看到时域和频域图像

测量信号范围,跟采用速率有关,之前提过,可以软件设置采用速率

后面就是再往底层走,看一下这两个的采集、通信流程

网友A(2025-09-22):
MCP3564 ADC 评估板的 Energy Management Utility 试用,核心是测试该工具对 ADC 能耗的管理能力。
它可实时监测评估板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电流、电压数据,计算功耗并生成能耗曲线。通过调整 ADC 采样率、分辨率等参数,能直观对比能耗变化,帮助开发者找到 “性能与节能” 的平衡点,为后续低功耗 ADC 应用设计提供实测数据支撑。

网友B:
使用 MCP3564 ADC 评估板的 Energy Management Utility,可直观配置功耗模式,监控电流消耗。软件界面实时显示采样率、功耗数据,支持快速切换低功耗模式,便于优化系统能耗。搭配评估板硬件,能高效测试不同工况下的 ADC 性能,简化低功耗设计调试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