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果是这种专门的马达驱动电路(马达接在了驱动芯片的...

楼主:
如果是这种专门的马达驱动电路(马达接在了驱动芯片的两个管脚,不是普通的一端接地),检测马达堵转电流,是不是串联一个电阻在回路就可以?然后用MCU ADC的检测电阻的压降?

网友A(2021-01-12):
可以,检测电阻两端电压之差,若有PWM还要注意滤波。
ACS712考虑一下。
还可以试一下此芯片的GND到电源负极加个小电阻检测电流,但就怕电流大了影响到输入信号,且此电流并不完全等于电机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电阻两端电压之差,若有PWM还要注意滤波。
ACS712考虑一下。
还可以试一下此芯片的GND到电源负极 ...

就是单端供电的    就算加了放大器  依然不能解决正反转堵转的电流啊?要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电阻两端电压之差,若有PWM还要注意滤波。
ACS712考虑一下。
还可以试一下此芯片的GND到电源负极 ...

马达驱动芯片出来有OUT1 OUT2 也就是PWM1 PWM2加在了马达两端,马达没有接G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马达驱动芯片出来有OUT1 OUT2 也就是PWM1 PWM2加在了马达两端,马达没有接GND

为什么选择8837呢?
同系列的DRV8870,直接就有ISEN引脚,可以外接基准来精确实现堵转保护,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别的线路来读取ISEN引脚电压判断堵转。价格只是差了一点点而已。比你用别的器件在DRV8837上面增加堵转检测要节省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端供电的    就算加了放大器  依然不能解决正反转堵转的电流啊?要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了? ...

“高端电流检测”也可以的,和我说的GND加电阻测电流类似,但你这方案更好。总电流只有一个方向,电机上的电流才会有正有负。

网友C:
我串在GND上, 再加一级RC滤波, 测量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电阻两端电压之差,若有PWM还要注意滤波。
ACS712考虑一下。
还可以试一下此芯片的GND到电源负极 ...

你这个方法我问了几个人,说是可以估算。这种方法简单  不过应该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电阻两端电压之差,若有PWM还要注意滤波。
ACS712考虑一下。
还可以试一下此芯片的GND到电源负极 ...

这种专门的马达驱动芯片  输出两组PWM信号   这样正反转也是如何测试的?判断电极左右两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电流检测”也可以的,和我说的GND加电阻测电流类似,但你这方案更好。总电流只有一个方向,电机上 ...

我知道啊   关键是如何判断正反转呢   这里要能判断正反转的堵转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选择8837呢?
同系列的DRV8870,直接就有ISEN引脚,可以外接基准来精确实现堵转保护,当然,你也可 ...

可以检测出正反转两个方向的堵转电流不?谢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检测出正反转两个方向的堵转电流不?谢工

正反转都可以检测,由于是H桥串联,所以表现出来的是极性是一样的。关键是这芯片可以自主设置堵转阀值,并直接由驱动芯片进行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转都可以检测,由于是H桥串联,所以表现出来的是极性是一样的。关键是这芯片可以自主设置堵转阀值, ...

这三个电路 哪个可以用?电机的正反转堵转电流也要能检测出来

谢总  你那个有没有参考电路 发给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总  你那个有没有参考电路 发给我看看

还想用这么复杂的线路?
不是说让你用DRV8870嘛,应用线路直接网上百度,有详细资料和接线图。
芯片是根据ISEN外接电阻和Vref来确定保护电流的,原理就是直接限流,哪怕短路也是这样何况堵转。
至于第三方检测,其实可以通过2个二极管和电阻回路合并起来,二极管接到电机2端,简简单单就可以检测输出端情况,一旦堵转,该回路电压直接掉的非常厉害不是?

楼主(点评):
不用考虑正反转是吗 谢工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都说这么清楚了,芯片会自动进行堵转限流,而无关正反转。 至于第三方检测,则检测H桥输出端就可以了,当堵转,电机阻抗很低,H桥送出的必然是占空比很窄的PWM波形,通过电阻电容,就可以获得驱动等效电压。至于正反转,则2个二极管与起来不就好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我还不相信还有更简洁的检测方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总  你那个有没有参考电路 发给我看看

原理很简单,利用DRV8870的保护特性,合理的设置ISEN引脚的检测电阻,可以在设计的堵转电流时候,芯片进入限流保护状态,因为电机堵转后的阻抗很低,所以,芯片输出端必然是占空比很窄的PWM信号,经过电阻网络衰减,和电容积分,可以非常准确的检测出电机堵转时候,检测点电压将明显很低,单片机完全可以正常检测出该堵转状态,同时,由于芯片的限流保护,系统安全性大大增强,检测动作慢点都无所谓,不会损坏芯片和电机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   关键是如何判断正反转呢   这里要能判断正反转的堵转电流

ACS712可以判断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S712可以判断正反转

如何判断的?帮忙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的?帮忙指导下

看手册上这个图

楼主:
你知道负压处理的过程不?比如反转的堵转电流是-10A   是如何完成AD转换  然后采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知道负压处理的过程不?比如反转的堵转电流是-10A   是如何完成AD转换  然后采样的  ...

没有负压,仔细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