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厂有毒有害气体解决方案

楼主(2021-01-12):
污水处理厂特有的地下管廊,占地极广且地形复杂,通风状况很差,故有毒气体和甲烷泄漏或氧气浓度过底,无人知晓,一旦工作人员进入,极意发生生命危险。尤其污水处理厂很多地下管廊,一旦有人在管廊里发生危险,但是没人及时发现,会照成死亡。泥区属于高危区,一般脱水泵房和干化间设备正常运行时,硫化氢浓度就高于 50ppm。因此,污水处理厂使用的气体探测器和气体报警控制系统

应有特点:

       设备和系统的响应速度快,安全等级高
       设备工作稳定,使用寿命长,维护量小
       布点密集,覆盖面广
       需检测气体种类多

一、背景概述
     很多污水处理厂的进水管道中,各种清水池、浓缩池、地下污水、污泥闸门井以及不流动的污水池内都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而且有毒气体的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根据危害方式不同,可以将这些气体分为有毒气体、腐蚀性气体以及易燃易爆气体三大类。
       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有毒气体包括甲烷、硫化氢、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氰化氢等,这些气体会通过呼吸器官在人体内部对人体内部脏器造成危害。还会抑制人体内部组织或细胞的换氧能力,引起肌体组织缺氧而发生窒息性中毒,因此也叫窒息性气体。

二:探测器的布置
      污水处理厂,探测器布点要考虑以下易于发生泄露的位置:格栅间、 进水泵房 、 嚗气沉沙间 、 洗沙间 、 集泥井、浓缩池、 脱水机房 、 干化间 、管廊。
     确定探测器的具体位置时,应注意某些探测器会对位置和气流敏感。根据泄漏气体的密度是否大于空气,并结合空气流动趋势来综合完成探测器布置。 根据所在场所的主导风方向、空气流可能的环流现象和上升趋势,以及地下管廊的空气自然流向的习惯通道等,并判断当发生大量泄漏时气体的泄漏方向,通常应将探测器安装在下风向。
       根据泄漏气体的密度是否大于空气,并结合空气流动趋势来综合完成探测器布置。对于怀疑泄漏气体种类重与空气的场所,探测器应布置在近于操作面的地方;对于轻于空气的场所,探测器探测头应布置在所保护的设备或区域的上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探测器应布置高于会改变空气流动方式的结构钢、管线和设备的地方。
       研究泄漏点的泄漏状态是微漏还是喷射状。如果是微漏,则设点的位置就要靠近泄漏点一些;如果是喷射状泄漏,则要稍远离泄漏点。对于要求区域覆盖的地点,应根据加热和通风系统以及潜在的释放气体特性,在相对于地板和操作面来布置探测器,探测器的zui大间距为 13~15m。对于室外面积较大的区域可采取重点泄漏点单独布设于均匀布设相结合的方式。
       在均匀布设时,各监测点之间的距离应为 10~20m,其安装的密集度可以根据生产过程安全要求程度来适当增减。对于室内通风不流畅的管廊、地沟容易积聚气体的地方以及地下电缆沟、热力沟及有密封盖板的污水沟槽等经常性或在生产不正常情况下容易积聚气体的场所,通常应将探测器固定在那些可能存在泄漏气体的死角。
现状分析:
     污水处理厂必须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安装使用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和可燃气体报警器,固定式报警器会24小时实时监控,一旦气体浓度超标会报警显示,气体浓度越高,电信号越强。同时安监局还要求污水处理厂必须按照安监局规定配备安全防护用品,例如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防护服、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劳保安全鞋、防护手套等安全防护用品,确保作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安全。
      根据污水处理厂所产生的不同种类的气体,安装不同功能的气体检测仪。气体报警器有固定式和便携式,污水处理厂在安装过程中可以将便携式和固定式气体检测仪设备结合起来使用。根据污水处理厂常见的产生的一些有毒气体和易燃易爆气体,有针对性的安装对应的气体检测仪,比如甲烷气体检测报警器、一氧化碳气体检测报警器、二氧化碳气体检测报警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