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指示故障的原因

楼主(2021-01-12):
电磁流量计指示故障的原因

  电磁流量计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其显示可能存在以下问题:长时间显示不准确;一直无显示;显示波动范围大,无法读取;显示不归零;流量小时无显示;流量大时指示正常,流量小时指示不准确;流量变化时指示变化跟不上;仪表K系数不能确定,很多数据不一致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流量计安装的问题:

  主要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影响测量精度,造成指示长期不准。

  2.电磁流量计的选型问题:

  在口径选型上或者在设计选型之后由于工艺条件变动,使得选择大了―个规格,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如果这项工作出现失误,会导致流量计的测量不准,大小流量测量时出现偏差。

    比如,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可结合参数的重新整定以提高指示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