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10.00元(功能说明)
什么?单片机还在裸奔?ESP8266纯串口透传,助力设备上云端

楼主(2021-01-12):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项目有些久远,前年的机器人上需要的功能,当时是需要将STM32上的数据上传到服务器,比如机器人的速度,行驶距离,是否在拍照等等。便于管理者在PC或者手机上了解机器人的工作状态,同时可以远程下发指令给机器人,控制其完成相应动作。因为所有的逻辑判断和控制都在服务器或者STM32上面,作为中间的无线模块仅仅需要上传STM32的数据并接收服务器下发的指令即可,所以这里对WiFi模块的要求不高,仅仅需要它作为透传功能即可。当时在选型的时候试过好几款WiFi模块,最终敲定了安信可的ESP8266,价格便宜,开发简单,但是搭建环境是真的不容易,深受其害。选择好模块就该考虑使用AT指令还是使用SDK开发,AT指令固然简单,但是局限性非常大。如果使用AT指令,我那开发控制端的同事估计就要跳脚了,代码里需要写一大堆的AT指令,如果功能改变,指令代码就需要重写,烦不胜烦。如果使用SDK开发,控制端只需发送简单的数据就行,完全不用考虑其他任何东西,ESP8266完全当做一个中转站,相对应的我的工作就会繁重,但是,我屈服了,选择使用SDK。
于是就有了下面基于NONOS 2.0的ESP8266串口透传。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
  • 纯串口透传,接收MCU串口数据,直接通过MQTT上传到服务器,接收服务器数据下发给MCU。
  • smartconfig+airkiss配网,随意使用,场景丰富。
  • 最多储存5个WIFI账号和密码,自动寻找网络连接。
  • 按键配网,长按重新配网,前一次WiFi自动储存,添加配网指示灯。
  • OTA空中升级(待验证)
从程序的入口开始:

//程序入口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init(void)
{
        uart_init(115200, 115200);
        os_delay_us(60000);
        keyInit();
        set_uart_cb(uart_cb);

        PIN_FUNC_SELECT(PERIPHS_IO_MUX_MTDI_U, FUNC_GPIO12); //GPIO12初始化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2), 0);//低电平

    get_mac();//获取MAC地址

        wifi_set_opmode(STATION_MODE);
        //设置wifi信息存储数量,最大为5个
        wifi_station_ap_number_set(2);

    mqtt_init();

        set_wifistate_cb(wifi_connect_cb, wifi_disconnect_cb);
}

程序的入口先进行串口初始化和按键的初始化,以及LED的初始化。串口要初始化波特率,按键初始化配网按键,用于短按配网,长按重新配网,LED只要用于判断模块是否进入配网模式以及是否配网完成。
初始化完成后会首先读取MAC地址,该地址是唯一的,每个模块都不一样,用于填充进主题中,便于服务器区分不同设备,用于多台量产设备的使用,在连接MQTT服务器时会自动填充。

每连接一次WiFi都会将WiFi信息保存在模块内部,每次上电都会自动扫描暴露的WiFi,直接连接,就像手机的WIFI连接,目前最大支持五个WiFi信息的保存,超过5个会剔除最早的WiFi信息,通过短按D5(GPIO14)可进入配网模式。
/**
*         按键短按回调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1ShortPress(void) {

        start_smartconfig(smartconfig_cd);
        INFO("start_smartconfig\n");
}
/**
*         按键长按回调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1LongPress(void) {

        start_smartconfig(smartconfig_cd);
        INFO("start_smartconfig\n");
}
/**
*         按键初始化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keyInit(void) {

        //设置按键数量
        set_key_num(1);
        //长按、短按的按键回调
        key_add(D5, NULL, key1ShortPress);
        key_add(D5, NULL, key1LongPress);

}

由于找不到最新的代码。这里的长按我没做处理,应该是断开WiFi重新进入配网模式, 或者软复位模块,再进入start_smartconfig()函数:
/**
* 开始Smartconfig配置
* @param  cd: Smartconfig状态回调
* @retval None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start_smartconfig(smartconfig_cd_t cd) {
        smartconfig_flag = 1;
        smartconfig_set_type(SC_TYPE_ESPTOUCH_AIRKISS); //SC_TYPE_ESPTOUCH,SC_TYPE_AIRKISS,SC_TYPE_ESPTOUCH_AIRKISS
        wifi_station_disconnect();
        wifi_set_opmode(STATION_MODE);
        finish_cd = cd;
        smartconfig_start(smartconfig_done);
        os_timer_disarm(&OS_Timer_Wifichange);        // 关闭定时器

        if(connect_flag == 1){
                w_disconnect();
                connect_flag = 0;
        }

        os_timer_disarm(&OS_Timer_SM);        // 关闭定时器
        os_timer_setfn(&OS_Timer_SM, (os_timer_func_t *) sm_wait_time, NULL);// 设置定时器
        os_timer_arm(&OS_Timer_SM, 1000, 1);  // 使能定时器
}

smartconfig_set_type();函数可选3个参数:分别是SC_TYPE_ESPTOUCH、SC_TYPE_AIRKISS和SC_TYPE_ESPTOUCH_AIRKISS
第一个是smartconfig配网(手机APP),第二个是airkiss配网(微信公众号),最后一个两者都可以。进入该函数会调用smartconfig_start();,该函数会调用smartconfig_done()函数进行配网,配网成功后会点亮LED灯。

/**
* Smartconfig 状态处理
* @param  status: 状态
* @param  *pdata: AP数据
* @retval None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smartconfig_done(sc_status status, void *pdata) {
        switch (status) {
        case SC_STATUS_WAIT:
                INFO("SC_STATUS_WAIT\n");
                break;
        case SC_STATUS_FIND_CHANNEL:
                INFO("SC_STATUS_FIND_CHANNEL\n");
                break;
        case 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
                INFO("SC_STATUS_GETTING_SSID_PSWD\n");
                sc_type *type = pdata;
                if (*type == SC_TYPE_ESPTOUCH) {
                        INFO("SC_TYPE:SC_TYPE_ESPTOUCH\n");
                } else {
                        INFO("SC_TYPE:SC_TYPE_AIRKISS\n");
                }
                break;
        case SC_STATUS_LINK:
                INFO("SC_STATUS_LINK\n");
                sm_comfig_status = SM_STATUS_GETINFO;
                struct station_config *sta_conf = pdata;
                wifi_station_set_config(sta_conf);
                wifi_station_disconnect();
                wifi_station_connect();
                break;
        case SC_STATUS_LINK_OVER:
                sm_comfig_status = SM_STATUS_FINISH;
                INFO("SC_STATUS_LINK_OVER\n");
                if (pdata != NULL) {
                        //SC_TYPE_ESPTOUCH
                        uint8 phone_ip[4] = { 0 };
                        os_memcpy(phone_ip, (uint8*) pdata, 4);
                        INFO("Phone ip: %d.%d.%d.%d\n", phone_ip[0], phone_ip[1],
                                        phone_ip[2], phone_ip[3]);
                } else {
                        //SC_TYPE_AIRKISS - support airkiss v2.0
                        airkiss_start_discover();
                }
                smartconfig_stop();
                smartconfig_flag = 0;
                connect_flag = 0;
                os_timer_disarm(&OS_Timer_SM);        // 关闭定时器
                finish_cd(sm_comfig_status);
                os_timer_arm(&OS_Timer_Wifichange, 3000, 1);  // 使能定时器
                break;
        }

}

/**
*         WIFI连接回调
*/
void wifi_connect_cb(void){

        INFO("wifi connect!\r\n");
        os_printf("----- WiFi连接成功,打开绿灯---\r\n");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2), 1);
        MQTT_Connect(&mqttClient);
}

/**
*         WIFI断开回调
*/
void wifi_disconnect_cb(void){
        INFO("wifi disconnect!\r\n");
        os_printf("----- WiFi断开,关闭绿灯---\r\n");
        GPIO_OUTPUT_SET(GPIO_ID_PIN(12), 0);
        MQTT_Disconnect(&mqttClient);
}

连接MQTT服务器

网络连接成功以后可以开始MQTT的初始化,初始化包涵一系列的连接初始化回调,连接成功或不成功回调,主题订阅发布回调等等。
/**
*         MQTT初始化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mqtt_init(void) {

        MQTT_InitConnection(&mqttClient, MQTT_HOST, MQTT_PORT, DEFAULT_SECURITY);
        MQTT_InitClient(&mqttClient, mac_str, MQTT_USER,MQTT_PASS, MQTT_KEEPALIVE, 1);
        MQTT_InitLWT(&mqttClient, lwt_topic, LWT_MESSAGE, 0, 0);
        MQTT_OnConnected(&mqttClient, mqttConnectedCb);
        MQTT_OnDisconnected(&mqttClient, mqttDisconnectedCb);
        MQTT_OnPublished(&mqttClient, mqttPublishedCb);
        MQTT_OnData(&mqttClient, mqttDataCb);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MQTT_InitConnection(MQTT_Client *mqttClient, uint8_t* host, uint32_t port, uint8_t security)
{
        uint32_t temp;
        INFO("MQTT_InitConnection\r\n");
        os_memset(mqttClient, 0, sizeof(MQTT_Client));
        temp = os_strlen(host);
        mqttClient->host = (uint8_t*)os_zalloc(temp + 1);
        os_strcpy(mqttClient->host, host);
        mqttClient->host[temp] = 0;
        mqttClient->port = port;
        mqttClient->security = security;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MQTT_InitClient(MQTT_Client *mqttClient, uint8_t* client_id, uint8_t* client_user, uint8_t* client_pass, uint32_t keepAliveTime, uint8_t cleanSession)
{
        uint32_t temp;
        INFO("MQTT_InitClient\r\n");
        os_printf("CD MQTT_InitClient++++++++++++++++++++++\n");
        os_memset(&mqttClient->connect_info, 0, sizeof(mqtt_connect_info_t));

        temp = os_strlen(client_id);
        mqttClient->connect_info.client_id = (uint8_t*)os_zalloc(temp + 1);
        os_strcpy(mqttClient->connect_info.client_id, client_id);
        mqttClient->connect_info.client_id[temp] = 0;

        if (client_user)
        {
                temp = os_strlen(client_user);
                mqttClient->connect_info.username = (uint8_t*)os_zalloc(temp + 1);
                os_strcpy(mqttClient->connect_info.username, client_user);
                mqttClient->connect_info.username[temp] = 0;
        }

        if (client_pass)
        {
                temp = os_strlen(client_pass);
                mqttClient->connect_info.password = (uint8_t*)os_zalloc(temp + 1);
                os_strcpy(mqttClient->connect_info.password, client_pass);
                mqttClient->connect_info.password[temp] = 0;
        }

        mqttClient->connect_info.keepalive = keepAliveTime;
        mqttClient->connect_info.clean_session = cleanSession;

        mqttClient->mqtt_state.in_buffer = (uint8_t *)os_zalloc(MQTT_BUF_SIZE);
        mqttClient->mqtt_state.in_buffer_length = MQTT_BUF_SIZE;
        mqttClient->mqtt_state.out_buffer =  (uint8_t *)os_zalloc(MQTT_BUF_SIZE);
        mqttClient->mqtt_state.out_buffer_length = MQTT_BUF_SIZE;
        mqttClient->mqtt_state.connect_info = &mqttClient->connect_info;

        mqtt_msg_init(&mqttClient->mqtt_state.mqtt_connection, mqttClient->mqtt_state.out_buffer, mqttClient->mqtt_state.out_buffer_length);

        QUEUE_Init(&mqttClient->msgQueue, QUEUE_BUFFER_SIZE);

        system_os_task(MQTT_Task, MQTT_TASK_PRIO, mqtt_procTaskQueue, MQTT_TASK_QUEUE_SIZE);
        system_os_post(MQTT_TASK_PRIO, 0, (os_param_t)mqttClient);
}

WiFi连接成功和失败会触发不同的回调函数:
/**
*         MQTT连接回调
*/
void mqttConnectedCb(uint32_t *args) {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 args;

        INFO("MQTT: Connected\r\n");
        MQTT_Publish(client, birth_topic, BIRTH_MESSAGE, os_strlen(BIRTH_MESSAGE), 0,0);
        MQTT_Subscribe(client,ota_topic, 0);
        if(updata_status_check()){
                MQTT_Publish(client, ota_topic, "updata_finish", os_strlen("updata_finish"), 0,0);
        }
}
/**

*         MQTT断开连接回调
*/
void mqttDisconnectedCb(uint32_t *args) {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 args;
        INFO("MQTT: Disconnected\r\n");
}

/**
*         MQTT发布消息回调
*/
void mqttPublishedCb(uint32_t *args) {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 args;
        INFO("MQTT: Published\r\n");
}

串口透传:
当模块的WiFi和MQTT服务器都连接上之后,模块就开始监听串口和服务器的数据,如果串口有数据过来便转发到服务器或者进行OTA升级,如果服务器有指令下发就转发给串口。
/**
*         MQTT接收数据回调(用于OTA升级和串口透传)
*/
void mqttDataCb(uint32_t *args, const char* topic, uint32_t topic_len,
                const char *data, uint32_t data_len) {
        char *topicBuf = (char*) os_zalloc(topic_len + 1), *dataBuf =
                        (char*) os_zalloc(data_len + 1);

        uint8 *pdata = (uint8*)data;
        uint16 len = data_len;
        uart0_tx_buffer(pdata, len);//串口输出

        MQTT_Client* client = (MQTT_Client*) args;

        os_memcpy(topicBuf, topic, topic_len);
        topicBuf[topic_len] = 0;

        os_memcpy(dataBuf, data, data_len);
        dataBuf[data_len] = 0;

//        INFO("Receive topic: %s, data: %s \r\n", topicBuf, dataBuf);

        //data = {"url"="http://yourdomain.com:9001/ota/"}
        if (os_strcmp(topicBuf, ota_topic) == 0) {
                char url_data[200];
                if(get_josn_str(dataBuf,"url",url_data)){
//            INFO("ota_start\n");
            ota_upgrade(url_data,ota_finished_callback);
                }
        }

        os_free(topicBuf);
        os_free(dataBuf);

}

/**
*         ota升级回调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ota_finished_callback(void * arg) {
        struct upgrade_server_info *update = arg;
        if (update->upgrade_flag == true) {
                INFO("OTA  Success ! rebooting!\n");
                system_upgrade_reboot();
        } else {
                INFO("OTA Failed!\n");
        }
}

其他问题:
连接的服务器地址,端口号等信息需要写在代码里烧录进模块,这些信息在在mqtt_config.h文件中定义。

上电后可以在串口助手看到打印的MAC地址:

按下配网按键(GPIO14接地),进入配网模式,使用APP或者微信公众号将信息发给模块便可联网,联网后自动连接MQTT服务器。

至此连接完成,后续只需要串口发数据给模块,便可在服务器收到信息,服务器下发指令,单片机串口也可以接收到数据。但是要记得订阅主题哦。该透传代码烧录完成可搭配任意MCU的串口使用。非常便捷。由于项目期较远,可能介绍的不是很详细,需要的大大们可以回帖获取源码。自行查看。

云传输

网友A:
感谢分享!求抱大佬大佬

网友B:
请教一下,MQTT是如何实现的?有现成的程序?

可以下载查看源代码,程序我已用于产品,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MQTT是如何实现的?有现成的程序?

MQTT是程序上的吧?

网友C:
非常有用的资料

网友D:
  不错的想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做一个4G Mqtt方案!

网友E:
非常有用的资料!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回复

私心作祟,骗个回复而已

网友G(2021-02-19):
非常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H(2021-04-07):
楼主你好,这个是完整的工程文件吗?我为什么不能用keil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这个是完整的工程文件吗?我为什么不能用keil打开

是完整的工程,但是不是用keil编辑的哦,要用eclipes编译,可以先学习一下如何搭建环境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完整的工程,但是不是用keil编辑的哦,要用eclipes编译,可以先学习一下如何搭建环境 ...

好的  谢谢

网友I(2021-07-13):
主题写什么呢?

网友I:
.
你好,是讲编译后的
cygwin\home\aithinker\project\ESP8266_MQTT_OTA_Smartconfig-master\bin\upgrade
里的user1.4096.new.6.bin烧进8266里吗?我烧录了,但 上电后可以在串口助手什么都没看到信息呢?
这是为什么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
你好,是讲编译后的
cygwin\home\aithinker\project\ESP8266_MQTT_OTA_Smartconfig-master\bin\upgrade

要烧录这几个,单独一个可不行。参考这篇https://bbs.21ic.com/icview-3064570-1-1.html
另外这是串口透传的代码,烧录完成之后使用通信猫之类的助手来测试,你从串口发送进去的数据会上传到MQTT服务器,MQTT下发的数据也会从串口出去,首先你要保证连接上WIFI和服务器。这个在串口是看得到打印信息的,你可以截图烧录完程序的串口打印给我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烧录这几个,单独一个可不行。参考这篇https://bbs.21ic.com/icview-3064570-1-1.html
另外这是串口透 ...

谢谢大佬,我就是用您发的这个帖子里的工具编译的。但为什么我的BIN目录下没有boot.v1.6.bin之类的文件啊
Support boot_v1.4 and +
Generate user1.4096.new.6.bin successully in folder bin/upgrade.
boot.bin------------>0x00000
user1.4096.new.6.bin--->0x01000
!!!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aithinker/project/ESP8266_MQTT_OTA_Smartconfig-master/app'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烧录这几个,单独一个可不行。参考这篇https://bbs.21ic.com/icview-3064570-1-1.html
另外这是串口透 ...

cygwin\home\aithinker\project\ESP8266_NONOS_SDK\bin

这个目录下发现你说的那几个文件了,我烧录进去后提示这个

  1. mac:84f3ebed5bc3
  2. CD MQTT_InitClient++++++++++++++++++++++
  3. mode : sta(84:f3:eb:ed:5b:c3)
  4. add if0

好像成功了。。我用的NODEMCU ,带USB那种,不知道怎么按下配网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I:
cygwin\home\aithinker\project\ESP8266_NONOS_SDK\bin

这个目录下发现你说的那几个文件了,我烧录进去 ...

这里我有责任,写这篇帖子的时候没啥经验,要点没介绍到,这里需要短接一下D5,这个在nodemcu板子上有这个丝印的。用杜邦线接地一下就是进入配网模式,

网友J(2021-11-09):
学习了,我8266只连过机智云

网友K:
最近也在用8266  参考一下

网友K:
不知道是不是编译环境的问题,NONOS3.05  编译正常,编译这个报错了,还是谢谢 参考思路

网友L:
用arduino开发,MQTT上传到服务器简单很多了,

网友M(2022-01-06):
MQTT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N(2022-08-16):
挺不错的,想了解一下

网友O(2024-03-22):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此文章已获得原创/原创奖标签,著作权归21ic所有,任何人未经允许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