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变形

楼主(2021-01-12):
我有一个4电极电导率电极在溶液里测试,用1khz 正负2.5V的方波激励,发现再电极两端串1K电阻测得2点波形如下,串470K就成这样了 ,串6.8K电阻方波波形完整但是向上偏移正负不对称,用电阻电容替代溶液得电阻和电容仿真也没仿真出相似的模型,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用固定的电阻代替溶液电阻就测出来的波形就是理论的电阻的分压值波形也很完整

网友A:
为啥用方波而不用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