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芯片推荐

楼主(2021-01-12):
(无正文)

网友A:
所有的都需要,但可以用数据发送端经反相后来控制收发端,同时在总线侧加静态偏置,即发0不发1,1靠偏置实现,这样两根线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都需要,但可以用数据发送端经反相后来控制收发端,同时在总线侧加静态偏置,即发0不发1,1靠偏置实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有自动切换收发的485芯片,MAX13487。
或者用隔离的485模块,比如RSM3485PHT

楼主(点评):
谢谢,美信那个不错

网友C:
可以只需要收和发两根信号线,靠硬件实现自动收发控制,网上搜索一下应用电路,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点评):
弄过,失败了,准备老实用现成的

网友D:
用数据发送端控制不可靠,这根控制线拉高后要延时几十微秒才能正确发数据。老老实实用三线的,别整些没用的。

网友E:
用支持方向控制的CPU,例如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