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整改问题

楼主:
低压输入电流法在1M前的这段波形在正负间尝试加过x电容,正负线加过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这两个措施效果不大,增加磁环会降低一点,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2021-11-12):
电流探头夹住的线缆里,有没高频共模电流?特别是地线,如果地平面完整性没设计好,大概率从GND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