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303RCT6ADC在1.5M下采集频偏为2K左右

楼主(2021-01-12):
GD32F303RCT6在外部晶振为8M系统主频为120M时,ADC采样率配置为1.5M采集信号发生器150K信号,做FFT变换时频偏为2K左右

网友A:
自己试试先对比数据看能不能找出问题把, 提问的技巧也很重量,  这样问题,感觉需要别人对你的硬件,代码很熟悉的情况下,可能可以直接回答出来!!!

网友B:
是不是分频因子忘记减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