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103CBT6 IAR工程模板

楼主(2021-01-12):
HK32F103CBT6 IAR工程模板,在IAR for ARM 8.40.1上编译、连接成功,可以仿真调试。为了减少压缩包的体积,IAR工程里里删除了编译生成的过程文件,所以下载后请重新编译连接。
另外,我把IAR下的HK器件包、HK32F103应用笔记一起放进压缩包里。

网友A:
有没有KEIL MD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KEIL MDK的?

网友B:
支持一下,HK可以在gcc下运行吗?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和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HK可以在gcc下运行吗?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和例程。

若果是和ST同型号的话,ST能在GCC下运行,HK应该是可以的,直接用ST的软件工具就行

网友C:
我一直用KEIL,IAR没有搞过。

网友D:
用KEIL不香吗?我还是习惯于用KEIL

网友E:
若果是和ST同型号的话,ST能在GCC下运行,HK应该是可以的,直接用ST的软件工具就行
--------------
兼容性有这么好吗?真是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果是和ST同型号的话,ST能在GCC下运行,HK应该是可以的,直接用ST的软件工具就行
--------------
兼容性 ...

单片机说白的,不就是配置寄存器吗?航顺的寄存器99%和ST的一样,现在你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