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CDC发数据,串口助手可以接收但是太多太快导致未响应

楼主(2021-01-12):
最近在做USB CDC虚拟串口的通信问题,驱动成功了,串口识别了,但是串口助手接收数据时会未响应,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我的程序就是从STM32CUBE上弄下来,然后用USB_CDC_FS发送数据,函数特别简单。
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应该是找代码的问题,还是找上位机的问题,如过有人遇到过,有解决办法那就先谢过了!

网友A(2021-04-08):
堆栈改大一点试一试

网友B:
难道上位机是采用死等的方式?按道理上位机速度是很快的。

网友C:
STM32 做全速usb最快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