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专区] flash

楼主(2021-01-12):
求F103RET flash读写的例程

网友A:
这个,参考ST的F103的FALSH读写例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考ST的F103的FALSH读写例程吧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FLASH_HalfCycleAccessCmd(FLASH_HalfCycleAccess_Enable);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初始化完后
.........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Page( 0x0801FC00);
FLASH_ProgramHalfWord(EEPROM->MODE, 0) ;
无法写入,变量值认为0xff.

ST的现在都是HAL库,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FLASH_HalfCycleAccessCmd(FLASH_HalfCycleAccess_Enable);
FLASH_P ...

这个是STM32F103系列的ST的标准片外设库的各种片外设例程,其中就包含了FLASH的读写操作

网友B:
感谢上楼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FLASH_HalfCycleAccessCmd(FLASH_HalfCycleAccess_Enable);
FLASH_P ...

这个时间是不是应该加个延时,官方下载的工程包中都有的,不过你这个好像是以前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是不是应该加个延时,官方下载的工程包中都有的,不过你这个好像是以前的库。 ...

是在FLASH_ProgramHalfWord函数最后加一个延时吗?

网友D:
回复贴中的资料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