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升级程序的方式

楼主(2021-01-12):
MCU有串口和USB host可以和外界交互数据,有升级固件的需求,我打算生产时先用烧录器下载固件,客户使用时如需升级,插上U盘或PC串口,让此时的MCU程序知道要升级了,把新的固件读进来替换。

问题:
替换这个动作还是老程序在做,完成后老程序怎么办?是否在固件里有一段固定地址的程序一直不变,用来操作新固件的替换?(擦写FLASH)

网友A(点评):
BootLoader是正解 它可以完美解决 再加上无线方式

网友B:
里面当然应该有BOOT程序

网友C:
你的问题就是答案,这个固定的程序就是BootLoader

网友D:
更牛的是OTA方式。

网友E:
做一个Bootloader即可。

楼主:
Bootloader, 就是一种可以自己编写的下载程序(模块)吧?

网友F:
bootloader需要自己去编写,需要对芯片的flash重新划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