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怎么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2021-01-12):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怎么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不是把变量直接放到需要显示的地方就可以了吗

楼主:
为什么会显示数据的类型不相符

网友B:
看看手册上BUTTON_SetText()第二个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嗯,我根据第二个参数改类型了,但是触摸屏上显示乱码,怎么办?

网友C:
你改成什么类型了?程序贴出来。

网友D:
类型转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参数类型是const char *

网友E:
或者把函数的入口 参数更改为char*

网友F:
怎么改成这个类型了

楼主:
只能改这个类型,不然这个函数LISTBOX_AddString(hItem,ucTemp)总报错

网友G:
但是const char *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uint8_t ucTemp数据类型也不一样,现在触摸屏显示乱码

网友F:
我试过参数类型是const char *,但显示还是乱码

网友H:
可能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8_t ucTemp这个类型有关

楼主:
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8_t ucTemp改为char ucTemp,不会报错,但结果是乱码,如果改成char*ucTemp会报错

网友I:
我感觉你需要把串口收到的数据改成ASCII的形式,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J:
你的屏用的是什么图形驱动库?

网友K:
使用的是什么显示屏呢?

网友L:
这个显示定义好了位置和字符了吗

网友M:
看不出代码是什么类型

楼主:
串口显示屏吗?

网友N:
可能缺少相应的字符串吧

网友J:
看触屏手册啊

网友O:
要看显示屏的要求

网友P:
要看触摸屏手册要求

网友E:
符合触屏手册的要求吗

网友Q:
这就应该是和手册的格式不相符合了

网友R:
你做用户界面吗

网友S:
没看懂描述,用的什么触摸屏,串口?

网友T:
直接用迪文串口屏啊!串口通讯,做UI就行。

电话:15013834553,微信同号,申

网友U:
什么触摸屏?接口是什么?

网友V:
楼主把我问傻了

网友W:
是通过什么通讯方式连接的屏幕啊

网友X:
是想 要一个现成的代码吗

网友Y:
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界面

网友Z:
需要详细做一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