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最近发现USB有时无法识别

楼主(2021-01-12):
之前一直没发现过问题怀疑天气冷了内部时钟漂移导致,看了手册F0系列内部有两个HSI RC 分别是8M和48M  如果使用到USB时用8M倍频还是直接使用48M做USB时钟适合呢?

网友A:
48M是否专为USB提供的?

网友B:
RC肯定会受温度影响,如果无法实现校准,还是用晶体更稳妥。

网友C:
要用48M,8M不行。

网友D:
48M做USB时钟适合

网友E:
cypress的都是24Mhz的

网友F:
这个就是传输速度的问题吧

网友G:
使用外部的usb芯片吧,简单。

网友H:
代码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I:
HSI 对USB而言精度不够,要用HSE。

网友J:
波形图呢

网友K:
参考官方的例子操作。

网友L:
48的能直接给usb用吗

网友M:
供电电压稳定吗

网友N:
一般的冷度不会导致usb不干活啊

网友O:
当然会有温度漂移啊

网友P:
还是使用外部时钟比较好

网友Q:
每个系列的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