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Autochips评测】 AC781x电机开发板_BLDC电机控制

楼主(2021-01-12):
前段时间收到管理员发来的邀请,有个AutoChip的电机开发板评测活动。
刚好我们有控制BLDC的需求,之前都是在选购BLDC时顺便购买电机厂家提供的无刷驱动器,方便是方便了,但是使用起来经常受限:占地体积大;需要另外配一块板专门做特定的处理;接线多……
感谢AutoChip提供这套电机开发板,希望能顺利测试完成,为后续消化整合做好技术储备。

开箱图没有了,已经焊上电源线了,补图:

下面开帖记录评测过程,分为以下步骤:
一.收集相关资料
二.搭建开发环境
三.测试厂家提供的例程,熟悉各种外设操作
四.开发板连接到24V100W带霍尔传感器的BLDC,通过串口命令控制正转、反转、调速、刹车等等

楼主:
一.收集相关资料
在厂家网站一番检索:

1.电机开发板相关资料:http://www.autochips.com/jk/wjxz/index_250.aspx
2.芯片资料:http://www.autochips.com/jk/MCU1/info_225.aspx?pid=531&typeid=225
把资料全下载到电脑。

楼主:
二.搭建开发环境
仔细阅读前面下载的资料,对开发板硬件和配套的例程有个大概认识。
这些例程都是基于Keil V5搭建的。虽然也能用其它软件来开发,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就直接安装了个Keil V5版本,挺费劲的……过程略
接着是AutoChip相关的:

1.参考文件:

CMSIS:                                                                                                    名称                                            版本                                            简介                                            下载
                                                                                                    AC781x驱动接口说明                                                20190307                                                AC781x驱动接口说明手册                                                AC781x驱动应用指南.rar]下载
                                                                                                    [AC781x]AutoChips.AC781x_DFP.1.1.0                                                20201105V1.1.0                                                AC781x系列MCU CMSIS安装包                                                下载

按提示操作即可。

2.解压“AC781x模块应用例程”、“AC781x电机控制板配套算法例程(方波、FOC)”和“AC781x低压电机开发板适配演示电机的软件,非最新代码,仅用于演示”
3.分别打开里面的Keil工程文件,编译,顺利完成,没有错误。厂家这点做得很好。
至此,开发环境搭建完成。

网友A:
没有演示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演示视频吗?

正在按部就班测试

楼主:
开始准备调试电机开发板。

首先接通12V,看到有1个红色LED和1个绿色LED发光,都是亮得很刺眼的那种。断电,查看LED串联的电阻是560欧姆,显然电流太大了。赶紧把4个LED串联的电阻(R13,R174, R43, R44)全部拆下来,换上20K的,重新上电,虽然绿色LED还是过亮,起码可以不怕看板子了————强烈建议厂家把电阻加大,并且最好把LED都换成普亮的

看到20pin的JTAG调试接口有点困惑,Cortex-M3内核的MCU,现在都用SWD来调试了吧,搞这个大一个JTAG口,浪费空间,接线不便————建议厂家在下一版放个4pin的单排插针就可以了:SWCLK,SWDIO,GND,nReset

尝试用Jlink调试代码,识别不到这个MCU型号,显然是Jink驱动版本低了。下载个新版本的Jlink驱动,安装,重新在Keil里启动调试,弹出个窗体提示需要升级固件,升级完成后,Jlink就变砖了————强烈建议厂家在下一版放个Jlink-OB在MCU板上,占地面积大概就一个指甲盖,还省掉了CH340这个USB转串口芯片。

没办法,先用串口ISP吧:
阅读手册,没发现ISP是使用哪个串口的,并且PCB上的串口1插座都没焊,猜测应该是随便一个串口都可以?
接着找一下进入ISP模式的操作步骤,发现要把Boot0接高电平,然后复位一次————但是PCB上的Boot0引脚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临时解决办法是用一根一公一母的杜邦线,母头接到VDD插针,使用时用公头点在那个电阻上,然后按一下复位按键————强烈建议厂家在下一版给Boot0引脚加上一个2pin跳线,另一端接到VDD上,这样在进入ISP模式时,安装这个跳线帽,然后按一下复位按键即可。

楼主:
挑几个外设例程略作修改,按键、LED、串口打印……都很顺利。过程就不截图了,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都能自己处理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用ISP调试呢,不可以用swd那种接口吗?

网友C:
可以用swd那种接口吗?

网友D:
这块板子我没有申请到,可惜了。只能看看你们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ISP调试呢,不可以用swd那种接口吗?

前面6楼提到过,Jlink升级驱动变砖了……暂时先用ISP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wd那种接口吗?

可以的。但是版本比较新的才可以。毕竟这个MCU出道比较晚

网友E:
嗯,电机板的设计主要是电机控制,所以没有考虑ISP模式切换的便利性。通用demo板是有这个跳帽选择的

楼主:
四.开发板连接到24V100W带霍尔传感器的BLDC,通过串口命令控制正转、反转、调速、刹车等等

电机选的是57小电机,24V,三相无刷有霍尔。
国产的电机便宜,60W只要87元,100W也不过108元,接口定义颜色很友好,根据直觉就知道怎么接线:
先用12V测试一下启动、噪声等:
按一下控制板上的“启动按键”转起来了,低速很不稳定,一抖一抖的;但是按几下那个“Fast”按键,把速度提上去之后就稳定了:

网友F:
这个开发版含金量高啊。

网友G:
楼主,无感的赶快驱动起来看怎么样?那5根霍尔线不接,看一下效果。我们需要的都是无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无感的赶快驱动起来看怎么样?那5根霍尔线不接,看一下效果。我们需要的都是无霍尔的。 ...

要等到节后上班才能测这个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等到节后上班才能测这个功能

唉,又是20多天过去了。

网友H:
我用eclipse,想知道[AC781x]AutoChips.AC781x_DFP.1.1.0 CMSIS的下载地址。

网友I(2021-02-18):
找到个闲置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到个闲置的开发板: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 ...

这种拿免费申请到的评估板去卖的行为不好……

网友J(2023-07-25):
现在这个板子的资料去哪找啊,官网没有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收集相关资料
在厂家网站一番检索:

现在找不到了啊,楼主还有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收集相关资料
在厂家网站一番检索:

现在资料去哪找啊,官网一个电机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资料去哪找啊,官网一个电机的都没有

有啊,只是官网升级了
https://www.autochips.com/developersr.html?ty=73&tty=81

网友K:
以前官网能下电机算法,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的都可以。现在可能为了减少同行竞争吧,就全下架了,只有代理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现在资料去哪找啊,官网一个电机的都没有

以前官网能下电机算法,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的都可以。现在可能为了减少同行竞争吧,就全下架了,就代理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官网能下电机算法,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的都可以。现在可能为了减少同行竞争吧,就全下架了,就代理 ...

这个从没提供过吧?都是提供lib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从没提供过吧?都是提供lib的

现市面上电机算法都差不多,底层算法在那些芯片开发商的大佬手里都能猜到十分八分的,即使不公开底层也无伤大雅。只是现在对新人不太友好,毕竟之前可以拿来配合开发板直接用,改些参数就行了。

网友L:
国产电机,驱动器都很便宜啊。

网友M:
现在这板子哪里找信息,网站不行啊

网友N:
高含金量的开发版本。

网友O:
国产机电,驱动器都很廉价啊。

网友P:
可以使用SWD那个接口吗?

网友Q(2023-08-27):
安装Keil V5?

网友R:
高含金量的开辟版本。

网友S:
现在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块黑板上的信息?

网友T(2023-10-07):
我可以使用SWD接口吗?

网友U(2023-11-06):
高含金量的斥地版本。

网友V(2023-12-08):
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ISP调试?

网友W:
国产机电设备和驱动器非常便宜。

网友X:
我没有申请这块板子,不幸的是,我只能看你是否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