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和Protel这两个哪个好用点啊

楼主(2021-01-12):
proteus和Protel这两个哪个好用点啊

网友A:
可以认为不是一类软件
不能比

网友A:
仿真的话,proteus好!
画原理图,布板,protel好!~

网友B:
根本不是一类软件,Protel侧重绘图和制板,Protus侧重仿真,Protel要专业得多

网友C:
估计很难见到用PROTEUS画原理图与PCB的吧??

网友D:
先学会PROTEL(画PCB),在学proteus(与KEIL一起做仿真),然后自己比较。其实这是两个不同作用的软件

网友E: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软件!!!

网友F:
仿真用proteus好!
画原理图,布板,用protel也不行!还是用Altium Designer10   这个才是硬道理~

网友G:
事实是很多公司买了AD的许可,却在用protel。。

网友B:
我一直用AD6.9的,版本太高也没必要。99SE就太老太难用了

网友H:
两个软件的侧重点不同,要看你用在哪里,软件没有好不好,适合自已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D:
两个不是一样的软件,应该说是 Proteus偏重于实验验证,可以结合编译器一起调试程序和原理图的正确性。

网友E:
而Protel呢,只是原理图和布板了哦。没得比的。

网友B:
一直用Protel

网友I:
proteus可以做一些简单电路仿真,而Protel(SE或99)主要是画电路板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D:
两款软件我都用过,画原理图,PCB,个人觉得这两种都适合画简单板卡的原理图和PCB,同时proteus更简单易用,好上手,在查找元器件的时候。仿真,当然proteus很强。

楼主:
嗯,那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

网友B:
proteus是用来 仿真 单片机 的

网友E:
protel99se的主要作用是用来绘制原理图和做PCB板图

网友F:
个人建议:protel99se

网友B:
用protel或者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和PCB

网友E:
protel是专门从来画电路图的

网友J:
proteus是可以用画电路图的

网友K:
现在用proteus作PCB的人不多

网友I:
protel是硬件工程师常用的设计pcb的软件

网友L:
protel和proteus画的原理图是一样的吗

网友M:
Altium designer和Proteus哪个好?

网友N:
protel dxp跟 proteus有什么不同?

网友O:
protel是用来 设计 电子元件、画电路时使用

网友F:
课程上一般会讲到proteus和keil软件

网友P:
proteus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做模拟的

网友Q:
protel主要是用来制作印刷电路板的软件。

网友R:
proteus再跨进一步的台阶。

网友S:
proteus是一个仿真软件,可以仿真单片机

网友B:
proteus  只在刚开始学的时候用来仿真

网友E:
不具备电路仿真功能。

网友T:
一个是仿真软件一个是绘图软件,怎么比?

网友U:
这两个软件根本就不是一类软件,一个是专注于仿真,一个是专注于画图的。

网友V:
楼主,这两个软件本质区别是不同的啊,一个是绘图软件,一个是仿真软件。

网友W:
楼主这个问题有点尴尬

网友X:
这个问题有点难啊!

网友Y(2021-03-04):
proteus是用来 仿真 单片机中的电路图时与Keil(或MedWin)软件配合使用的

网友Z:
proteus和keil结合仿真用的

网友AA:
Proteus与Protel学哪个更好

网友AB:
PROTEL99SE功能多,但很简单

网友AC:
PROTEL 侧重于制版

网友AD:
protel与proteus可以结合使用吗

网友AE:
Multisim,和Proteus都是仿真软件

网友AF:
protel是老牌PCB 设计软件,proteus的重点在于仿真

网友AG:
两个都可以制作原理图,PCB图和仿真。

网友AB:
PROTEUS在仿真这方面的应用很专业

网友AA:
Multisim是仿真软件,一般用于模拟电路仿真的

网友AH:
现在用proteus作PCB的人不多。

网友AC:
PROTEUS偏向于仿真。

网友Y:
protel是用来 设计 电子元件、画电路时使用。

网友AG:
protel99SE原理图文件怎么转成proteus文件

网友AF:
proteus也用,但主要用与仿真

网友AE:
Protel是专门用来画电路原理图和PCB图的。

网友AI:
主要还是看您做哪方面的应用。

网友T:
这两个没有可比性

网友AJ:
一个是画图的,一个是仿真的,不知道楼主想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