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读取IDR寄存器的返回值一直是0

楼主(2021-01-12):
目的是想通过SWD接口把程序下载到目标芯片中,
目前通过DPACC可以读到IDCODE寄存器值了,但之后想再通过DPACC选中AP设置好BANK值,再访问APACC的IDR寄存器,这时,读取IDR寄存器的返回值一直是0

网友A:
理论上IDR值应该不可能都是0的

楼主:
如果说是读的时序错,为何每个DPACC request

楼主:
请求头返回的ACK(100)都正常呢?

网友B:
一般人不大研究这个东西啦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ID能顺利读出, 读IDR得到ACK=001, 但是返回值是0, 手册上说是AP register is not present, 但是我不知道AP怎样做才会present

网友D:
这是啥?不是直接烧录工具烧录吗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否搞定SWD了,可否赐教,为什么读AP全是0?ACK按读出顺序是100.

网友F:
读两次了没有?

网友G:
读ap寄存器要先解锁,不能直接读

网友H:
可不可以给出解锁的步骤啊?

网友A:
协议问题或者取址问题。

网友I:
确定读取成功?

网友J:
idr中的值是什么值啊

网友K:
是不是时序发生了错误

网友L:
如何进行解锁呢

网友M:
地址确认一下对不对

网友N:
换一种下载方式

网友O(2021-10-08):
引用 楼主:

我的读取也一直是0  请问楼主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