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有时有输出,有时没有输出?

楼主(2021-01-12):
在用STM8S103开发产品,用PD2做为TM2_CH3通道输出

把AF1在IAR里打开了,怎么有时有输出,有时没有输出?

楼主:
这个AF1打开标志!

网友A:
短路了吧

网友B:
这是硬件电路出问题了,只要有正常的时候就是软件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换成Keil试试,IAR有时候不好用

网友C:
搞错了,貌似Keil不支持STM8,不好意思。。。

网友B:
可能你的程序写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D: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进行了误操作了

网友E:
AF1是什么?

网友F:
硬件或者软件的问题肯定是一个 你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G:
解决就好 楼主下次讲详细点

网友H:
时而,时而,不但,而且,不仅,还,连词用的不错

网友I:
在什么情况下有输出 什么情况下没有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