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什么是FOC?

楼主(2021-01-12):
OC(Field-Oriented Control),直译是磁场定向控制,也被称作矢量控制(VC,Vector Control),是目前无刷直流电机(BLDC)和永磁同步电机(PMSM)高效控制的最优方法之一。FOC旨在通过精确地控制磁场大小与方向,使得电机的运动转矩平稳、噪声小、效率高,并且具有高速的动态响应。
简单来说就是,FOC是一种对无刷电机的驱动控制方法,它可以让我们对无刷电机进行“像素级”控制,实现很多传统电机控制方法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楼主:
FOC的优势:

低转速下控制
由于控制原理的区别,无刷电调只能控制电机工作在高转速下,低速下无法控制;而FOC控制器则完全没有这个限制,不论在什么转速下都可以实现精确控制。
电机换向
同上面的理由,由于电调无法反馈转子位置,因此很难实现电机正反转的换向(当然有感电调可以实现);而FOC驱动器的换向性能极其优秀,最高转速下正反转切换可以非常顺畅;此外FOC还可以以能量回收的形式进行刹车控制。
力矩控制
普通电调都只能控制电机转速,而FOC可以进行电流(力矩)、速度、位置三个闭环控制。
噪音
FOC驱动器的噪音会比电调小很多,原因是普通电调采用方波驱动,而FOC是正弦波。

网友A:
正文里少打了个F字母

网友B:
FOC是磁场定向控制啊,有很多作用的,最直接的就是控制电机工作

网友C:
是的,正文少了个字母啊。

网友D:
无刷电机控制的吧

网友E:
没做过电机开发。

网友F:
现在FOC很火爆的,厂家都提供了各种库,chipon好像也有做这方面的应用了。

网友G:
哈哈哈,好多语文课代表啊

网友H(2021-02-19):
学习了,并且收藏了。

网友I:
现在的无刷电机基本上都是foc控制的,这方面的应用是相当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