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FOC驱动器和无刷电调的区别

楼主(2021-01-12):
玩过航模的同学可能对无刷电机很熟悉,也应该知道航模中对于无刷电机的驱动使用的是电子调速器(ESC)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调,那么这个FOC驱动器和普通的电调有什么区别呢?
FOC的优势:
  • 低转速下控制
    由于控制原理的区别,无刷电调只能控制电机工作在高转速下,低速下无法控制;而FOC控制器则完全没有这个限制,不论在什么转速下都可以实现精确控制。
  • 电机换向
    同上面的理由,由于电调无法反馈转子位置,因此很难实现电机正反转的换向(当然有感电调可以实现);而FOC驱动器的换向性能极其优秀,最高转速下正反转切换可以非常顺畅;此外FOC还可以以能量回收的形式进行刹车控制。
  • 力矩控制
    普通电调都只能控制电机转速,而FOC可以进行电流(力矩)、速度、位置三个闭环控制。
  • 噪音
    FOC驱动器的噪音会比电调小很多,原因是普通电调采用方波驱动,而FOC是正弦波。
电调的优势:
  • 兼容性
    电调驱动不同的BLDC不需要进行参数整定,而FOC需要。
  • 算法复杂度
    电调的算法实现更简单,运算量少,很适合需要提高带宽的超高转速电机。
  • 成本
    电调的成本比FOC低很多。
综上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FOC驱动器在控制性能上是要比电调强大得多的,其优异的性能和磁场定向控制的原理是密不可分的,下面就会详细介绍FOC控制的实现方法。

楼主:
1.从电机原理说起1.1 一些基础知识左手定则用于判断导线在磁场中受力的方向:伸开左手,使拇指与其他四指垂直且在一个平面内,让磁感线从手心流入,四指指向电流方向,大拇指指向的就是安培力方向(即导体受力方向)。
  • 右手定则
  • 伸开右手,使大拇指跟其余四个手指垂直并且都跟手掌在一个平面内,把右手放入磁场中,让磁感线垂直穿入手心,大拇指指向导体运动方向,则其余四指指向感生电动势的方向。也就是切割磁感线的导体会产生反电动势,实际上通过反电动势定位转子位置也是普通无感电调工作的基础原理之一
  • 右手螺旋定则(即安培定则)
    用于判断通电线圈判断极性:用右手握螺线管,让四指弯向螺线管中电流方向,大拇指所指的那端就是螺线管的N极。直线电流的磁场的话,大拇指指向电流方向,另外四指弯曲指的方向为磁感线的方向。
  • PWM(脉冲宽度调制)
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形
本质是利用面积等效原理来改变波形的有效值。举个例子,一个电灯只有开和关两个状态,那么要怎么让它实现50%亮度的效果的呢?只需要让它在一半时间开,一半时间关,交替执行这两个动作只要频率足够高,在人眼(低通滤波器)看起来就是50%亮度的样子了。而其中高电平占一个开关周期的比例,就叫做占空比。利用PWM可以实现使用离散的开关量来模拟连续的电压值。
1.2 无刷电机原理
考察下图情况中的直流电机基本模型,根据磁极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原理,中间永磁体在两侧电磁铁的作用下会被施加一个力矩并发生旋转,这就是电机驱动的基本原理:
对于简化的无刷电机来说,以三相二极内转子电机为例,定子的三相绕组有星形联结方式和三角联结方式,而三相星形联结的二二导通方式最为常用,这里就用该模型来做个简单分析:
如上图所示,无刷电机三相的连接方式是每一相引出导线的一头,而另一头和其他相两两相连。这个情况下假如我们对A、B极分别施加正电压和负电压,那么由右手螺旋定则可以判断出线圈磁极的方向如下图:
思考一下这时候中间的转子处于什么角度的时候收到的力矩最大呢?
没错就是和CO(O为中心点)连线平行的时候,磁铁会受到A、B两个磁极一推一拉的作用,直到旋转到与AB连线平行的且磁铁内部磁力线方向和AB间磁力线方向一致的时候,受合力矩为0且稳定,也就是上图中右边的状态。换句话说,AB相通电会让转子努力转到上图中右边的状态。至于C这时暂时不起作用。
同理,我们下一阶段换成AC相通电,这时候转子会倾向于转到下图右边水平的角度:
然后BC相通电:
...
以此类推,可以得到每个通电状态下转子的角度,就是下图中的6个状态,每个状态相隔60度,6个过程即完成了完整的转动,共进行了6次换相:
整个过程就好像骑在毛驴上吊一根胡萝卜一样,旋转的磁场牵引着永磁体不断旋转:

而这个换向的操作,就是需要驱动器去完成的。

这也是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最大的区别,即不像有刷电机的机械换向,无刷电机是通过电子换向来驱动转子不断地转动,电机的电压和KV值决定了电机转速,而电机的转速就决定了换向的频率。
至于什么时候怎么知道该换到哪个供电相?如何产生更平滑的换向电压?如何提高电源的利用效率?这些都是FOC控制方法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1.3 关于BLDC和PMSM的区别
无刷电机其实可以分为无刷直流电机(BLDC,我们航模上都是用这种)和永磁同步电机(PMSM),结构大同小异,主要区别在于制造方式(线圈绕组方式)不同导致的一些特性差异(比如反电动势的波形)。
从上面分析的无刷电机模型其实可以看到,由于转子在磁场中只有6个稳定的状态,因此旋转过程其实是不平滑的,存在扭矩的抖动(没有通电的时候可以用手转一下无刷电机,会感受到这种“颗粒感”)。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硬件”和从“软件”出发有两个解决方案,这就衍生出了BLDC和PMSM的区别。
简单地说,BLDC由于反电动势接近梯形波,所以依然是采用方波驱动,肯定是会有上面说的抖动问题的,但是转一圈抖6下太明显了,如果我增加电机槽、极对数(也就是磁铁对数),那以前是360度里面抖6下,现在变成120度里面抖6下,甚至更小,这样“颗粒感”不就变得更小了嘛?实际中买到的BLDC电机基本都是多极对的(比如下图),原理跟之前的分析是一样的,出来的都是三相信号(图中的三根线),可以自己进行类推。

而另一方面,为什么我们非得用方波这种不平滑的波来驱动电机呢,用正弦波它不香吗?是的,这就是PMSM解决问题的方式,由于PMSM的反电动势被设计为正弦波的形状,我们用软件和算法结合PWM技术将方波转变成等效的正弦波,再来驱动电机,结果美滋滋,控制效果很理想。当然为了产生更好的正弦波、更好的旋转磁场,驱动器、控制算法就变得非常复杂,这也是FOC的实现原理,后面会进行详细介绍。

楼主:
1.3 驱动电路实现
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主要使用三相逆变电路来实现,如下图:
所谓逆变电路,即把直流电变换为交流电,或者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可以产生不同电流流向的电路,通过前面的电机模型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无刷电机的驱动是需要在不同时刻施加不同方向的电压(电流)的,因此需要逆变电路。
而逆变电路具体的实现则一般是采用半桥MOS电路来制作的。半桥电路的原型如下,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MOS管组成的上桥臂和下桥臂,中间引出一条输出线:
用3个半桥电路就可以组合成三相逆变电路,每个半桥引出的一根输出线跟无刷电机的一根相线相连,就完成了最基本的无刷驱动电路。
原理方面,MOS管可以看作电压控制的高速电子开关,在MOS管的栅极(上图中的High Drive和Low Drive)施加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可以控制MOS源极和漏极的导通或者关闭。比如在下图中,我们打开第一组半桥的上桥臂、第二组和第三组半桥的下桥臂(其余的关闭),那么就可以让电流从电源正极流过电机的a相,流经b、c相,然后回到电源负极:
三相逆变驱动电路
于是通过控制三个半桥的不同开关状态,我们可以控制电流在电机中的不同流向了。
注意,在这个电路中,每个状态下电机的三相线圈都会有电流;而在上一节的示例中我们同一时刻只会让两相线圈有电流,另一相不起作用。
那么这么修改的原因是啥呢?当然是:浪费可耻啊~
浪费一相不用那不就白白损失了一部分扭矩嘛?通过上图中的方式驱动原理也是和之前分析一致的,但是可以产生更大的扭矩,所以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啦。
接下来我们将半桥电路的状态做一个编码,首先限定一个半桥只有两种状态:
  • 上桥开通下桥关断定义为状态1
  • 上桥关断下桥开通定义为状态0
这样,三组半桥就一共有8种组合方式,编码分别为:000、001、010、011、100、101、110、111,记住这点,后面会用上~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一个半桥只能上桥臂和下桥臂有一个导通呢?都关闭或者都导通不行??
害,仔细想想就知道,上下都导通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相当于把电源短路了啊...
那上下都断开呢?也不需要,因为这样就回到前面提到的,这时候电机有一相不起作用,浪了个费。
实际上半桥驱动电路的实现会比上面的分析要复杂一些,比如需要考虑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开启和关断时间不对称、死区问题等等,我后面设计的FOC驱动使用的是专用的半桥MOS栅极驱动IC来实现的。
1.4 旋转的三相电机波形
按照前面的无刷电机基本模型,假设我们拿到这样一个电机,手动匀速转动它的转子,然后用示波器观察它的三相输出电压(也就是反电动势产生的电压),会看到什么波形呢?
其实很自然可以想到,我们会得到3根正弦曲线,而且三根曲线两两相位差为120°:
实际上三相发电机的发电原理就是这样的,输出的就是三相幅值为220V的交流电(线电压为380V,即 equation?tex=%5Csqrt3%2A220.jpg V)。
发电机反过来就是电动机啦,所以假如反过来我们在三相无刷电机的三相线圈上输入上述三相正弦电压,那么就可以驱动无刷电机平稳高效地旋转了。
而这也是FOC驱动无刷电机的基本手段,即通过计算所需电压矢量,使用 SVPWM 技术产生调试信号,驱动三相逆变电路,合成出等效的三相正弦电压驱动电机。
这个会在后面进行详细介绍。

楼主:
FOC算法的Pipeline
我们先来看一下FOC控制的整个流程图景:
稍微解释一下,这幅图是以电流闭环控制为例的,也就是让电机始终产生一个恒定的力矩(也就是恒定的电流,因为力矩和电流成正比)。
可以看到控制器的输入是最左边的 equation?tex=I_q%5C_ref.jpg 和 equation?tex=I_d%5C_ref.jpg ,两个变量经过PID控制器进行反馈调节,其中还涉及到几个变换模块,有Park变换和Clark变换;最后通过前面提到的SVPWM模块作用到三相逆变器上进而控制电机;而PID控制器的反馈量,是对电机输出电流的采样值。
上面的过程不好理解没关系,先概括一下,FOC控制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 对电机三相电流进行采样得到 equation?tex=I_a%2CI_b%2CI_c.jpg
  • equation?tex=I_a%2CI_b%2CI_c.jpg 经过Clark变换得到 equation?tex=I_%7B%5Calpha%7D%2CI_%7B%5Cbeta%7D.jpg
  • equation?tex=I_%7B%5Calpha%7D%2CI_%7B%5Cbeta%7D.jpg 经过Park变换得到 equation?tex=I_q%2CI_d.jpg
  • 计算 equation?tex=I_q%2CI_d.jpg 和其设定值 equation?tex=I_q%5C_ref%2CI_d%5C_ref.jpg 的误差
  • 将上述误差输入两个PID(只用到PI)控制器,得到输出的控制电压 equation?tex=U_q%2CU_d.jpg
  • 将 equation?tex=U_q%2CU_d.jpg 进行反Park变换得到 equation?tex=U_%7B%5Calpha%7D%2CU_%7B%5Cbeta%7D.jpg
  • equation?tex=U_%7B%5Calpha%7D%2CU_%7B%5Cbeta%7D.jpg 合成电压空间矢量,输入SVPWM模块进行调制,输出该时刻三个半桥的状态编码值(前文有提到)
  • 按照前面输出的编码值控制三相逆变器的MOS管开关,驱动电机
  • 循环上述步骤
下面我们来分别介绍每一步的具体操作以及意义。
2.2 Clark变换与Park变换
前面分析了,如果要平稳地驱动三相电机转动,我们就需要生成三个相位相差120度的正弦波,但是我们最终的控制对象是MOS管的开通和关断,只有电压最大值和0值两个状态啊,怎么去生成连续变化的正弦波呢?
对了,用前面提到的PWM技术就可以做到,所谓SPWM就是这么干的,如下图:
大家观察一下上图的波形,我们用上面坐标系中的正弦波和三角波的交点投影到下面的坐标轴,以此确定PWM的占空比变化规律,这样合成的PWM波,经过低通滤波器之后,其实就等效为了一个正弦波!所以SPWM就是在PWM的基础上用正弦波来调制合成的具有正弦波规律变化的方波。
这不是很理想吗?不对,我们在FOC控制中并不会采用SPWM的调制方式。
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过上面三个半桥逆变器电路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并不好在某一时刻独立地控制某一时刻电机的三个相电压,也就很难合成三路这种SPWM波了;另外SPWM也比后面要说的SVPWM的电压利用率要低15%(具体怎么算的这里就不介绍了)。
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甚至根本就不想跟什么三个正弦波打交道!
因为要对于非线性的信号进行准确控制就要使用复杂的高阶控制器,这对于建模成本、处理器算力、控制实时性等都是不利的。简单地说就是,咱们控制器的反馈输入变量不是三个电流采样值嘛,你要我稳稳地跟踪三个正弦波太麻烦啦!能不能简单点跟踪一条直线(常量)啊?
答案是可以的~只需应用一点数学小技巧
Clark变换
我们回到上面FOC控制过程9个步骤的第1步,也就是对电机的三个相电流进行采样,这一步会使用串联的采样电阻(Shunt)进行电流采样。
由于电机工作的电流一般很大,所以采样电阻的阻值非常小,甚至和导线的电阻接近了,因而实际的采样电路PCB设计的时候还有一些讲究,比如使用开尔文接法(Kelvin connections)。
但是我们实际电路设计时可以不使用三个采样器(实际有单采样电阻、双采样电阻和三采样电阻接法),只需要两个就够了。因为由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在任一时刻,流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之和,也就是说
只需要知道其中两个就可以计算出第三个了。
这三个电流基本上就是三个相位相差120度的正弦波,在把这些信号输入控制器反馈控制之前,我们先来做点数学游戏:
我们知道三相坐标系 equation?tex=%28I_a%2CI_b%2CI_c%29.jpg 如下:
问题:这明明是一个二维平面内的坐标系,为啥要用3个坐标轴来表示呢?
而且很明显 equation?tex=%28I_a%2CI_b%2CI_c%29.jpg 这三个基向量是非正交的,学过线性代数的同学可能会想到,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基变换将其正交化为一个直角坐标系,我们把新的直角坐标系命名为 equation?tex=%5Calpha-%5Cbeta.jpg 坐标系,变换公式如下: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坐标轴投影计算,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equation?tex=%5Cbegin%7Bbmatrix%7DI_%7B%5Calpha%7D%5C%5CI_%7B%5Cbeta%7D+%5Cend%7Bbmatrix%7D%3D%5Cbegin%7Bbmatrix%7D1+%26+-%5Cfrac12+%26++-%5Cfrac12+%26%5C%5C+0+%26+%5Cfrac%7B%5Csqrt3%7D2+%26+-%5Cfrac%7B%5Csqrt3%7D2+%5Cend%7Bbmatrix%7D+%5Cbegin%7Bbmatrix%7
于是我们就回到直角坐标系啦,是不是很开心,变换前后的波形如下:
可以看到变换后其实还是正弦波...只不过我们少了一个需要控制的变量了,现在只需要控制 equation?tex=I_%7B%5Calpha%7D%2CI_%7B%5Cbeta%7D.jpg 这两个变量,让其满足上图的下面的波形变化规律就可以控制电机旋转 了,频率还是不变的。
注意这里的 equation?tex=I_%7B%5Calpha%7D%2CI_%7B%5Cbeta%7D.jpg 是我们虚拟出来的变量,所以在计算出一组 equation?tex=I_%7B%5Calpha%7D%2CI_%7B%5Cbeta%7D.jpg 后,我们通过上述公式的反向变换公式变换回去再应用到电机的三相上。

楼主:
原文来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147659820
欢迎查看。

网友A:
有没有系统的教程。

网友B:
FOC驱动器在控制性能上是要比电调强大得多的,其优异的性能和磁场定向控制的原理是密不可分的。

网友C:
都是些泛泛而谈.同一个电机方波控制比FOC功率密度高,同样的重量能提供更多升力,这才是关键.电调工作起来风噪才是主要噪声,电机噪音都被淹没在风噪里面了.根本听不出区别.

网友D:
讲解透彻,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感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F:
讲解透彻,很棒的资料贴

网友G:
讲解透彻,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讲解透彻,图文相结合,赞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感觉这些知识之前学过,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J:
这些知识好像是高中学习的,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K(2021-02-22):
FOC驱动器在控制性能上是要比电调强大得多的,其优异的性能和磁场定向控制的原理是密不可分的

网友L(2023-12-05):
彻底的解释,结合图形和文字,喜欢

网友M:
FOC控制效果平滑,稳定,确实不错。

网友N:
支持一下,算是写的详细的了。

网友O:
这些常识仿佛是高中研究的,如今都健忘了。

网友P:
解释透彻,图文结合,喜欢

网友Q:
foc低转速控制的电机转速稳定不稳定啊

网友R:
电机的分类电机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总体的分类可以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网友S:
对无刷电调来说,一般是通过控制三相脉冲的频率高低来实现对无刷电机的速度进行控制的

网友T:
也就是说foc驱动器的应用范围更广 更加灵活

网友U:
foc控制可以同时进行三个维度的闭环控制吗

网友V:
无刷电调是电机的控制器,并不是霍尔传感器,无刷电调一般是指模型电机的控制器

网友W:
基础知识的电动势,我都忘记了。

网友X:
对于无刷电动机,一般通过控制三相脉冲的频率来控制转速,实现转速控制

网友Y:
请支持我,这可以看作是详细的写作。

网友Z(2024-01-04):
FOC控制属于更优策略

网友AA:
这些常识似乎是在高中时学过的,现在已经被遗忘了。

网友AB:
无刷调谐是电机的控制器,而不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AC:
FOC控制效果平稳稳定,确实不错。

网友AD(2024-02-04):
低速时由FOC控制的电机转速有稳定和不稳定之分

网友AE(2024-03-06):
FOC驱动器的控制性能比电调谐强得多,其优异的性能与磁场定向控制原理密切相关

网友AF:
电机的分类方法很多,总体分类可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网友AG(2024-04-08):
聚焦驱动器的控制性能远远强于电调驱动器,其优异的控制性能与磁场定向控制原理密切相关

网友O(2024-07-13):
foc控制效果流畅稳定,确实不错。

网友P:
这些常识好像是高中时研究的,现在忘记了。

网友L(2024-09-10):
这些常识好像高中的时候学过,现在已经忘了。

网友AH:
换句话说,foc驱动器具有更广的应用范围和更大的灵活性,

网友AI(2024-10-10):
无刷ESC是电机的控制器,不是霍尔传感器。无刷ESC一般指模型电机的控制器。

网友AJ:
低速时由foc控制的电机速度可以是稳定的或不稳定的

网友AK:
FOC(Field Oriented Control,磁场定向控制)驱动器通过解耦控制电流分量,实现了对电机转矩和磁通的独立控制。
FOC算法在直流无刷电机(BLDC)驱动中表现出色,尤其在极低速控制时,能够保持平稳的转矩输出,不易出现抖动或失步现象。

网友AL:
转矩控制精度高,能够快速响应负载变化,适应不同工况。
在低速运行时,FOC能够优化电流波形,降低能量损耗,提高整体效率。
FOC驱动器的噪音通常比无刷电调小,因为FOC采用正弦波驱动,而普通电调则采用方波驱动。
FOC驱动器具有优秀的换向性能,可以在最高转速下实现顺畅的正反转切换,并具备能量回收形式的刹车控制功能。

网友AM:
FOC驱动器的噪音会比电调小很多,原因是普通电调采用方波驱动,而FOC是正弦波。

网友AN:
由于FOC可以反馈转子位置,因此可以实现极其优秀的电机正反转换向性能,即使在最高转速下正反转切换也可以非常顺畅。此外,FOC还可以以能量回收的形式进行刹车控制。

网友AO:
广泛应用于航模、电动车、四轴飞行器、智能家居等领域。
在这些领域中,无刷电调能够提供从控制精度、响应速度到效率等多方面的可靠解决方案。
特别是对于成本敏感或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无刷电调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网友AO:
FOC可以在低转速下实现精确控制,没有最低转速限制。

网友AK:
FOC驱动器:FOC驱动器的成本较高,因为其算法复杂度高且需要更多的硬件支持。
无刷电调(ESC):无刷电调的成本较低,因其算法实现更简单,运算量少。

网友AP:
FOC驱动器使用磁场定向控制(Field-Oriented Control,简称FOC),也称为矢量控制(Vector Control)。这种控制方法通过精确地控制磁场大小与方向,使得电机的运动转矩平稳、噪声小、效率高,并且具有高速的动态响应。FOC能够实现电流、速度、位置三个闭环控制。

网友AQ(2024-11-09):
电机有多种分类方法。整体分类可以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网友AR:
FOC驱动器适用于需要高精度、高动态响应和低噪音的应用场景。它们通常用于工业机器人、伺服控制系统、高精度定位平台等领域。

网友AM:
通常无法像FOC驱动器那样提供精确的转矩控制,并且在极低速下可能无法保持稳定的控制效果。

网友AS:
FOC驱动器:采用磁场定向控制(Field-Oriented Control,FOC)策略,这是一种高性能的矢量控制方法,能够实现对电机转矩和速度的精确控制。FOC通过坐标变换和电流闭环控制,使得电机的转子磁场在空间中始终保持与定子电流垂直,从而获得最大的转矩输出1。
无刷电调:传统的无刷电调可能采用简单的开环或PID闭环控制策略,控制精度和动态响应性能相对较差。无刷电调通常用于模型飞机、四轴飞行器等对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

网友AT:
FOC驱动器能够提供更好的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满足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要求。

网友AU:
FOC可以进行电流(力矩)、速度、位置三个闭环控制。这使得FOC驱动器在需要精确力矩控制的应用场景中表现优异。

网友AT:
FOC驱动器在控制精度、力矩控制、低速性能和噪音控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适合需要高精度和复杂控制的应用场景。而无刷电调则以其低成本、简单易用和高兼容性,广泛应用于航模等对成本敏感且不需要复杂控制的领域。

网友AV:
FOC 驱动器:其软件算法核心是矢量控制算法,涉及到坐标变换、电流环和速度环的控制等复杂的数**算。通常需要较高的计算能力来实现实时控制,并且需要对电机参数进行精确的测量和整定,以确保控制效果。此外,为了提高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还可能会采用一些先进的控制策略,如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VPWM)等。

网友AW:
无刷电调通常采用方波驱动,主要通过调节输入PWM信号的频率来控制电机转速。普通电调只能控制电机转速,无法进行复杂的力矩控制。

网友AX:
FOC可以进行电流(力矩)、速度、位置三个闭环控制,提供更精细的控制。

网友AM:
无刷电调:主要包括控制芯片、功率管、电源电路、信号输入输出接口等。控制芯片通常集成了基本的六步换向控制逻辑和一些简单的保护功能;功率管用于切换电机绕组的通电状态,控制电机的旋转;电源电路为电调提供稳定的工作电源;信号输入输出接口则用于接收来自遥控器或其他控制设备的信号,并将电机的状态信息反馈给外部设备。

网友AY:
FOC驱动器的换向性能极其优秀,能够在高转速下实现正反转的顺畅切换,并且可以进行能量回收的刹车控制。

网友AT:
FOC驱动器和无刷电调在控制原理、性能表现、应用场景以及成本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网友AZ:
FOC是一种高级的电机控制方法,通过将电机空间电磁场的数学模型映射到dq轴上进行控制,调整电机dq轴上的电流和磁场的大小和方向,以实现对电机速度、位置和转矩的精确控制。FOC控制方法具有高精度、高效率和高稳定性等优点。

网友BA:
FOC驱动器:由于采用了FOC控制策略,FOC驱动器能够提供更平滑的转矩输出,减少转矩波动,提高电机的动态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FOC驱动器适用于对电机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应用,如工业自动化、伺服控制系统等。
无刷电调:无刷电调的性能通常不如FOC驱动器,尤其是在高速和高精度控制方面。无刷电调主要用于模型飞机、四轴飞行器、电动工具等对电机性能要求不高的应用。

网友BB:
这些常识好像高中的时候学过,现在忘了。

网友AC(2025-01-01):
一般来说,foc驱动也不能提供精确的转矩控制,并且在极低的速度下不能保持稳定的控制。

网友AD:
foc驱动器的噪声将远低于ESC,因为普通ESC使用方波驱动,而foc是正弦波。

网友AE:
对于无刷电机,无刷电机的速度通常通过控制三相脉冲的频率来控制

网友BC:
Foc可以执行电流(扭矩)、速度和位置三个闭环控制,提供更精确的控制。

网友BD:
foc驱动器具有极其出色的换向性能,能够在高速下平滑地在正转和反转之间切换,并能够执行制动控制以回收能量。

网友BE(2025-02-09):
FOC驱动器控制精度较高,性能较稳定;无刷电调具有优良的启动和转矩响应特性。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控制方式和性能差异。

网友BF(2025-07-05):
FOC 驱动器采用磁场定向控制,精度高、转矩平稳,多用于伺服等场景;无刷电调靠 PWM 调速,结构简单,常见于航模等对精度要求低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