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接收的程序

楼主(2021-01-12):
接收到六七百个的时候串口就死了,不知道死在哪儿。

楼主:
有一个串口中断程序如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Rx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看硬件图有一个移位器,满了8个就接收过来,如果我这样改一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while()//这里的判断是某个判断标志,比如10ms,5ms或者一段时间才可以过去,那么是不是会因为串口移位器的波形走过而丢包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Rx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网友A:
把那个判断什么的去掉或者修改为别的方式,这样很容易死机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中断的作用,第二,如果你串口里面数据不及时读出来的话,就会被下一个数据覆盖

网友A:
请明白,第一中断内部最好不要使用while,第二如果你的实际程序跟你上面的一直的话,应该是有问题的,出中断前必须先清中断…

网友C:
楼主在调试模式下全速运行,看看卡在哪儿。

网友D:
中断内部不要用while,如果用,最后来个跳出的指令,比如满足了某个条件后跳出。。break;吧,好像是这个指令跳出。

网友E:
不要用while循环

网友F:
缓存没有处理好?

网友G:
速度将下来试试呢

网友H:
单步运行试试看

网友I:
可能是产生了过载错误,死在串口中断里面了,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接收中断写一个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 USART_IT_ORE))
{
                USART_ClearFlag(USART1 , USART_FLAG_ORE);
}试试。

中断里不要写while

网友J:
调试状态下看看卡在哪里了

网友K:
简化一下代码

网友:
1.中断里,不能死等,快进块出
2.及时读取中断的数据,可以写个软件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