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仿真不能查看变量值问题

楼主(2021-01-12):
MDK仿真不能查看变量值问题

楼主:
近做MDK程序,仿真调试,需要观察变量,总会出现,无法查看该值

网友A:
或未定义?

楼主:
嗯,一直懒得解决.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非要看变量不可,只有想办法解决.
打开工程配置,MDK中option选项页面,有个C/C++页,将其中的Optimization改为default就很好用了.

网友B:
这不过是优化级别的问题. 优化级别低, 便于调试

网友C:
优化级别高目标代码小执行效率高. 调试的时候优化级别调低一点

网友D:
调完了再把优化级别调高, 然后再跑跑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E:
运行过程中应该看不到

网友F:
单步运行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G:
显示的是什么呢

网友H:
设定全局变量或者用static修饰变量。

网友I:
局部变量在运行时是看不到数据的 进到所在函数里才能看到

网友J:
是不是已经不在变量的范围内了啊

网友K:
跟优化的级别有关系吗

网友L:
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