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1-01-12):
如果主机想从从机读取数据,从机没有寄存器地址,那主机是不是在发送start信号后直接发送从机器件地址就可以了,不用在发送从机寄存器地址(因为没有)。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iic怎么会没有地址呢

网友C:
从设备肯定会有地址的

网友B:
至少应该有默认的地址啊

网友D:
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居然没有地址

网友E:
从机没有寄存器如何储存数据哦

网友F:
没有地址怎么搞 没有地址搞不来吧

网友G:
为什么会没有寄存器地址呢

网友H:
iic必然有地址

网友I:
不可能没有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