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

楼主(2021-01-12):
在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中接收数据,每次pc发来5个字符,我只能接到钱两个?一直这样发,每次也是接到前两个

网友A:
我设置的是每次接收1个字节

网友B:
你不会一次多接收几个?

网友C:
你接收完了,赶紧收下一个....别拖着...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一次会来几个数据,pc发的5个字符是测试用的,实际传输可能一次来10几个或者几个均有可能,所以我只能一个一个的收,然后自己组包判断处理,

网友D:
收一个,保存在缓冲区,赶紧提交下一个接收

你可以提交接收 n 多个.但是每接收到一个来一个中断.方法应该很多

网友E:
HAL 库 原始 设计 是 要 接收 已知长度 的数据。

当然 有人 改为 接收 一个字节 就 中断一次,

严重牺牲 CPU 的 效率 => HAL 库的 弱点。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招

网友D:
USART+DMA,使用串口空闲中断来判断帧

网友F:
HAL强调的是通用性,但牺牲啦cpu效率,做啦很多无用的代码,建议你根据需求精简代码,另外就你提的问题,需要跟踪看看HAL的代码,要花时间呀

网友G:
重写中断函数

网友H:
DMA循环接收。接收是接收,解码是解码,两者分开就行了。或者用空闲帧中断同步解码。

网友I:
那是你设计的接收逻辑不合理,用DMA循环模式接收,使用__HAL_DMA_GET_COUNTER()来获取已经接收的数量

网友J:
用空闲帧中断同步解码

网友K:
需要跟踪看看HAL的代码

网友L:
接收一个,保存在缓冲区,迅速提交,接收下一个

网友M:
把速度降下来试试看

网友N:
你是不是在中断函数里边处理了很多东西啊

网友O:
中断处理函数有问题

网友P:
把中断处理函数里边的都去掉 看看是不是还是这样

网友Q:
你串口接收的函数是不是就设置的接收2个?

网友R:
设置产生的问题

网友S:
接收函数那块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T:
是不是缓存太少了啊

网友U:
百分之九十九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