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07和103的rs485通信

楼主(2021-01-12):
写了主机和从机的程序,两块107可以进行询问——应答方式的485通信,现在把程序移植到103上面,不行。我是用数组保存数据帧的,在数据帧发送或接收完成前板子时钟保持发送或接收的状态。标志位用到的是TXE和RXNE,通过中断方式。把运行过程的中间参数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上看,发现接收到的数据帧(其实是一个个的字母组成)中间出现大量空格,字符串不能连续显示,也有接收的字符与显示的不一致。 请问是什么原因?跟两个芯片的时钟频率不一样有关吗?但我感觉好像系统里面都是配置到72M的。

网友A:
先检查波特率问题

网友B:
先确认波特率,简单的办法是借用PC来观察

网友B:
确认波特率没有问题,可能是因为内存容量的变化导致了冲突,看编译后的lst文件即可获知。

网友C:
难道是地址设置 有问题吗

网友D:
是不是波特率不匹配的问题啊

网友E:
是不是上拉电阻没有加上呀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G:
是不是两片时序上没偶配合好啊

网友E:
485需要接匹配电阻吗

网友H:
只接一个有问题吗

网友A:
用排除法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I:
在线调试找问题啊

网友J:
首先确认波特率问题

网友K:
如果波特率没问题  那么如果有条件先单独测试每块板子直接与电脑端同学 看发送和接收数据是否一致 然后再把两块板子一起通讯

网友K:
前两步正常,连一起还是不正确,那可能是线段匹配问题

网友D:
比如说上下拉电阻不合适

网友L:
或者120r的匹配电阻有问题

网友M:
那就先检查一下时钟频率

网友N:
是不是波特率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O:
估计有可能没有可靠的接地

网友P:
出现问题的频率高不高

网友Q:
如果基本上接收不到正确的数据 那基本上就是波特率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