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连接16位AD7606

楼主(2021-01-12):
为什么407zg(144脚)的端口是16位但是不连续排列,导致连接并行的16位ad数据线都不好选哪个端口用?

网友A:
好多单片机都是这样的,但是你在做PCB时候可以做成连续的。

网友B:
你做PCB设计时候,让他们排列成连续就行了。

网友C:
用FSMC采集ADC,这样效率最高!

网友D:
要说到效率其实时SPI+DMA+TIME才是效率最高的,不信你试试,几百次采样完成后才去处理数据,和每次采样完成多要取数据能一样吗

网友E:
牛X啦,学习啦,用io而不是fmsc,请问你是怎么想的呢?

网友F:
是的  读起来还需要费点事

网友G:
没有为什么  厂家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H:
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I:
用还是用fsmc快点

网友J:
为什么用fsmc采集ad呢  还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