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全为0,或全为FFF

楼主(2021-01-12):
ADC, dc, AD
产品出货时正常, 有的用一段时间后, ADC每个通道全为0,或全为FFF, 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无头案。需要你把ADC的代码和你采用的模式帖出来。

楼主:
先确定是不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
然后确定你是不是买到了假片子

网友C:
是否有报错信息呢

网友D:
硬件或软件问题

网友E:
现在的工程师描述问题真让人吃不消,解决问题难道都靠猜的吗?楼上的回答很完美了,你可以挑一个,\^O^/

网友F:
这么明显的故障好检查,看下外部信号就能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G:
以前没问题 现在出问题应该就是硬件坏了吧

网友H:
采样的电路看下

网友I:
还有ADC部分的代码

楼主:
原因已找到,是因为3.3V串方静电等,引单片损坏

网友J:
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K:
每次出现的时间是固定的吗

网友L:
请问什么叫做串方静电

网友M:
如何知道是串进去了呢

网友N:
这样的话 芯片还能恢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