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VF系列的单片机,能否用CMSIS-DAP的SWD来调试?

楼主(2021-01-13):
如题。
想学习通过GD32VF103单片机,学习RISC-V平台。自己已有用STM32F103自制的CMSIS-DAP的调试器,不知能否可以用?
还有,自制的JLink-OB,是否可以用?

网友A:
只能你自己试试,保险起见,留1个JLINK   ST-LINK的SW可以仿真,但往往不能设置断点。(我的DA14580用STLINK仿真 就无法设置1个断点

网友B:
RISC-V的还没有试过

网友C:
不可以,VF系列是RISCV内核,SW调试协议是ARM的专利,不能用在RISCV上。
不过可以用JTAG协议

网友D:
CMSIS是arm的,gd32vf目前只能用jtag 4线调试。

楼主:
说实话,JTAG接口,挺费引脚的。
还是喜欢SWD这种2线引脚调试接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实话,JTAG接口,挺费引脚的。
还是喜欢SWD这种2线引脚调试接口。

客观上讲,RISC_V首推CH32V103,之前也用过GD32VF103,但是开发环境非常不友好,倒不是说GD32VF103芯片不行,是开发环境太差,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刚接触这个IDE的同学会被弄的没有信心的,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GDLINK的仿真速度,比蜗牛还慢,一条语句差不多要等3到10秒,而CHLINK就没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