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30F系列的单片机乘除法好慢,为什么

楼主(2021-01-13):
我用dsPIC30F系列单片机,系统时钟频率30MHz,用IO口翻转看乘除法计算时间,16位/16位整数除法用时1.6us,32位/16位整数除法用时16us,浮点小数乘除法要用时50us,怎么这么慢,为什么,有什么办法提高32位整数乘除法.

网友A(点评):
大哥,这玩意有专门的DSP指令。

网友B:
30mHZ,一个机器时间是0.033us,你做除法确实耗时间

网友C:
和你实现函数也有关系

网友D:
换算快慢和你的表达式,库函数都有关系的。

网友E:
可以试一下__builtin_xxxxxx的函数, 会快一些...

硬件只有乘法器,做除法快不起来的..不过上面的函数比你自己写的还是要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