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WCH-Link 相关资料汇总

楼主(2021-01-13):
WCH-Link相关资料汇总
1.WCH-Link原理图-V1.1

2. WCH-Link使用说明-V1.0

3.关于WCH-Link最新固件,在Mounriver安装目录文件下,具体路径如下:

4.MounRiver下载链接如下:MounRiver

网友A:
WCH-Link自身的代码是如何下载进去的?
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方式?

@RISCVLAR :谢谢!我看到了那个帖子。
可参考以下链接,下载过程和升级过程类似,https://bbs.21ic.com/icview-3048030-1-1.html

网友B:
WCH-Link插到USB接口后,显示没有驱动程序,怎么办?

@daydream1 :WCH-Link使用说明下有个win7下CDC设备安装问题,参考这个看看能不能解决
@RISCVLAR :大师,安装驱动显示安装成功了,但是WCH-Link还是提示没有驱动程序,怎么办?
@RISCVLAR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参考WCH-Link使用说明驱动相关那部分,手动安装相关路径下驱动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CH-Link自身的代码是如何下载进去的?
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方式?

这个问题我也咨询了MRS技术支持,他们说MRS已经提供了两种方法:1.MRS V1.31及之后版本会在使用WCH-Link进行烧录/调试前读取LINK固件版本号,如果与当前MRS绑定的最新固件版本号不一致则会在烧录、调试前自动进行Link升级;2.点击MRS主菜单Tools->In-System Programming Tool,手动将WCH-Link切换到BOOT模式,ISP工具选择CH549,选择数据文件为MRS安装目录下update->firmware下WCHLINK_VXX.XX.bin文件,进行ISP下载即可升级Link固件

网友D(2021-03-31):
我这边有一个是CH32F103版本的RV下载器,如何升级固件?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0690-1-1.html

网友E:
沁恒和Mounriver关系很好哦,生态正在一步步完善,很好,加油.

@yjy2 :不知道耶,Diy link还在买器件中,手上还在用CH32F103,V103只用官方的link下载点亮过.
楼主,这固件能下载CHV103R8T6么

网友F:
楼主,固件下载显示加载文件 过大是为什么哪

这固件是用于通过WCHISPTool工具给549Link下载的,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用的工具和下载对象是否正确

网友G(2021-12-01):
这个仿真器可以在KEIL MDK上进行仿真调试吗?

网友G:
用什么软件可以烧录其他ARM内核的MCU?

网友H:
沁恒吧,这是
nice

网友I:
总汇的相当nice

网友J(2022-01-02):
能够自动升级吗?

网友K:
怎么给WCH-Link下载程序呢

网友L:
有源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M:
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N:
WCH-Link速度可以吗

网友O:
WCH-Link原理图文件呢?有sch文件吗

网友P(2023-04-15):
WCH-Link 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Q:
WCH-Link 是否支持ch32f系列的下载?

网友R:
WCH-Link 是开源的 产品了。

网友S:
WCH-LinkE暂时还没有开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