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报警器技术总结,霍尼艾格气体检测仪。

楼主(2021-01-13):
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报警器检测及相关的技术知识,在这里我对工作中遇到的报警器检测技术及这一年以来的工作心得做一个总结。

一、气体检测报警器简介及分类

简单来说,

气体报警器就是气体泄露检测报警器。

当工业环境中可燃或有毒气体泄露时,

当气体报警器检测到气体浓度达到爆炸或中毒报警器设置的临界点时,

报警器就会发出报警信号,以提醒工作采取安全措施,

并驱动排风、切断、喷淋系统,防止发生爆炸、火灾、中毒事故,从而保障安全生产。

气体检测报警器按照检测标的物的不同可分为可燃性气体检测报警器、

硫化氢气体检测报警器、电化学氧气体检测报警器、氯气气体检测报警器等。

气体检测报警器按照检测物的不同可分为催化燃烧式气体检测报警器和电化学气体检测报警器两种。

催化燃烧式气体检测报警器多见于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这种报警器有一个催化燃烧式传感器(探头),传感器是利用催化燃烧的热效应原理,由检测元件和补偿元件配对构成测量电桥,在一定温度条件下,可燃气体在检测元件载体表面及催化剂的作用下发生无焰燃烧,载体温度就升高,通过它内部的铂丝电阻也相应升高,从而使平衡电桥失去平衡,输出一个与可燃气体浓度成正比的电信号。通过测量铂丝的电阻变化的大小,就知道可燃性气体的浓度。催化燃烧式气体检测报警器具有输出信号线性好,指数可靠,价格便宜,不会与其他非可燃性气体发生交叉感染等优点。

电化学气体检测报警器较常见;

这种报警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与被测气体发生反应并产生与气体浓度成正比的电信号来工作。

典型的电化学传感器由传感电极(或工作电极)和反电极组成,并由一个薄电解层隔开。气体首先通过微小的毛管型开孔与传感器发生反应,然后是憎水屏障,zui终到达电极表面。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允许适量气体与传感电极发生反应,以形成充分的电信号,同时防止电解质漏出传感器。

穿过屏障扩散的气体与传感电极发生反应,

传感电极可以采用氧化机理或还原机理。

这些反应由针对被测气体而设计的电极材料

进行催化。通过电极间连接的电阻器,与被测气浓度成正比的电流会在正极与负极间流动。

测量该电流即可确定气体浓度。

由于该过程中会产生电流,

电化学传感器又常被称为电流气

体传感器或微型燃料电池。

电化学传感器对工作电源的要求很低。

实际上,在气体监测可用的所有传感器类型中,

它们的功耗是zui低的。因此,这种传感器广泛用于包含多个传感器的移动仪器中。它们是有限空间应用场合中使用zui多的传感器。

气体检测报警器按照吸入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泵吸式和扩散式两种;

泵吸式的响应时间通常为30秒;扩散式的响应时间通常为60秒。气体检测报警器按照使用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固定式气体检测报警器和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器两种。

固定式气体检测报警器通常固定在某个固定的位置;而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器可以随身携带,随时为工人提供安全保障。

工业用固定式气体报警器由报警控制器和探测器组成,控制器可放置于值班室内,主要对各监测点进行控制,探测器安装于气体zui易泄露的地点,其核心部件为内置的气体传感器,传感器检测空气中气体的浓度。

探测器将传感器检测到的气体浓度转换成电信号,通过线缆传输到控制器,气体浓度越高,电信号越强,当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报警控制器设置的报警点时,报警器发出报警信号,并可启动电磁阀、排气扇等外联设备,自动排除隐患。

便携式气体报警器为手持式,工作人员可随身携带,检测不同地点的气体浓度,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集控制器,探测器于一体,小巧灵活。与固定式气体报警器相比主要区别是便携式气体报警器不能外联其他设备。